[STM32H7] STM32 如何开机自检?

楼主(2020-08-24):
WINDOWS上电会自检所有的硬件外设,那STM32如何做开机自检?如何检测所有外设是不是正常?

网友A:
自己做自检程序啊,开机时先判断输入信号那些信号必须有,那些信号不能有;输出不太好判定,只能在运行中检测

网友B:
如果是板载外设,一般都有ID,可以读一下。

另外可以参考我们论坛置顶帖V7网盘里面的出厂程序,有个硬件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板载外设,一般都有ID,可以读一下。

另外可以参考我们论坛置顶帖V7网盘里面的出厂程序,有个硬 ...

多谢硬汉哥。我在ST官网上面找到一个自检Demo:X-CUBE-CLASSB

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Foxmail7/Temp-5184-20200819171459/Attach/CatchE47F(08-24-15-31-08).jpg CatchE47F(08-24-15-31-08).jpg

有一些外设感觉不知道如何处理,比如蜂鸣器,led灯,CAN总线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做自检程序啊,开机时先判断输入信号那些信号必须有,那些信号不能有;输出不太好判定,只能在运行中检 ...

WINDOWS的BIOS, Linux的UBOOT,都有上电自检。Power on Self Test。很多东西没法在上电的时候判断是不是正常的。如果是在运行中检测,那就不是上电自检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硬汉哥。我在ST官网上面找到一个自检Demo:X-CUBE-CLASSB

蜂鸣器和LED没有反馈,上电鸣叫下,LED闪烁下即可。

CAN总线回环检测下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硬汉哥。我在ST官网上面找到一个自检Demo:X-CUBE-CLASSB

你说的自检是更加全面的自我诊断,功能安全产品上面一定要做的。硬汉大哥他们可能理解为普通的检测过程,这个详细的自诊断确实要自己编写代码来实现,ST官方也在不断更新官方的自检库,来帮助用户进行功能安全产品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