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C] SDRAM 给emwin用, 一般需要开MDMA吗?

楼主(2020-08-24):
SDRAM 给emwin用, 一般需要开MDMA吗?看官网都开了 Mdma,   安富莱的没有开, 试了开和不开都可以,感觉差不多,

网友:
首先你要理解MDMA和DMA2D在emWin的底层驱动里面都起到什么作用,并且你要了解他们的性能差异,为什么不用通用的DMA1和DMA2

1、先来看下他们的性能,此贴:

STM32H7的MDMA,DMA2D和DMA性能测试出来了,DMA2D和MDMA有一拼,DMA1和2的性能太挫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4058

选谁不选谁一目了然。

2、然后看功能区别:

DMA2D是专用的图形加速DMA,可以实现颜色格式转换,颜色填充,alpha混合等操作,除了复制粘贴类和字节顺序调节,MDMA都不适合,并且性能也有什么优势,所以我们底层不用它而使用DMA2D。

最后我们再来看,什么时候底层要使用MDMA,那就是硬件JPEG解码,这个要用MDMA要,具体实现在这个里面已经有了,自己参考下即可,这个不是可有可无,性能差别比较大:

基于V7开发板的裸机和各种RTOS版本的emWin程序模板,支持硬件JPEG,已发布(2019-05-26)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3843

楼主:
硬汉,可能我的意思你没理解, 我是说 要不要给SDRAM 开MDMA

楼主:
DMA2D 我开了 用的中断 给emwin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汉,可能我的意思你没理解, 我是说 要不要给SDRAM 开MDMA

不需要。

你的理解还是有点偏差,我在2楼的回复中提到的DMA2D,MDMA,通用DMA1,DMA2就是用来SDRAM的。

操作LCD的本质就是操作SDRAM。

网友:
引用 楼主:
DMA2D 我开了 用的中断 给emwin

DMA2D中断不需要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