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请教一个IAP升级的问题。

楼主(2020-08-25):
我的app程序如果加上一个中断服务程序(以太网的网口中断,用的是PB10口),那么boot就跳转不过去,去掉这个中断程序就可以。

会是什么问题呢?我boot程序里边仅仅只有串口和flash的程序,没有任何中断

网友A:
简单些,boot代码main函数里面直接跳转,你的app代码里面仅写一个PB10的中断是否正常。正常的话,然后进一步添加你的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些,boot代码main函数里面直接跳转,你的app代码里面仅写一个PB10的中断是否正常。正常的话,然后进一 ...

用JLINK分别下载boot跟app的方式,跳转没有问题的。
我是这样来做的,app程序通过网线将bin文件下载存储到flash固定区域中,然后重启程序,此时在boot中进行升级,然后进行跳转到app。   如果我升级的这个程序中有PB10中断,就跳转不了,如果没有,就正常工作

网友:
武漢疫情讓各國的職業運動賽事受到前所未有的全面影響,幸运飞艇已有洋基小聯盟球員、
紅襪小聯盟球員、運動家小聯盟教練、安徽快3紅人職員、小熊職員確診,樂觀估計最快要到六月才能恢復開打,
台湾今彩539糟糕的情況則是整季取消,

网友:
一个是堆栈的问题  PSP  MSP

网友B:
另外一个是在跳转到APP前,把在BOOT里面使用的外设都复位,关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一个是在跳转到APP前,把在BOOT里面使用的外设都复位,关中断

试过了不可以的,我的boot很简单,只用了串口跟FLASH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JLINK分别下载boot跟app的方式,跳转没有问题的。
我是这样来做的,app程序通过网线将bin文件下载存储 ...

你的意思是你用app接受完毕程序,重启从boot里面开始更新app,更新app期间,如果有PB10的中断,更新完毕app,然后跳转的时候会有问题,是这个意思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你用app接受完毕程序,重启从boot里面开始更新app,更新app期间,如果有PB10的中断,更新完毕a ...

更新期间没有PB10中断。是更新的app程序如果包含了PB10中断服务函数这段程序,那么就跳转不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新期间没有PB10中断。是更新的app程序如果包含了PB10中断服务函数这段程序,那么就跳转不成功

跳转前,手动关闭下试试。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我的问题。原因是由于程序的原因写入FLASH时少写了512个字节,是我马虎了,只检查了写入flash前面的内容,后面没有检查。今天重新检查一遍才看出来少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我的问题。原因是由于程序的原因写入FLASH时少写了512个字节,是我马虎了,只检查了写入flas ...

好的,谢谢告知最终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我的问题。原因是由于程序的原因写入FLASH时少写了512个字节,是我马虎了,只检查了写入flas ...

那我就好奇了。那为什么每次都是PB10,不会是其他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