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切换界面时左右两侧有残影

楼主(2020-08-25):
请教下大家,我用的429的芯片,软件驱动基本上V6移植过来的。界面切换的时候,会有主界面的残影。而且拿这个屏放到V6开发板上这个残影还会存在。同时做的一批板子,有的屏正常,有的屏会有残影。问过屏的厂家,调过LCD的频率,调高了会好点,但是残影消除不掉。也咨询过硬汉,降低过GPIO的速度等级,同时调整过LCD频率,还是无法根本上消除。请问还会是什么原因哪???

lcd上方有残影

lcd上方有残影

网友:
接到屏幕上面是用的软排线吗

楼主:
是的,是软排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是软排线

这个软排线也不长,感觉问题不大。

网友A:
TFT有有烧屏,不是OLED才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TFT有有烧屏,不是OLED才有吗

这么一说,想起了之前那个IPS屏有这种残影问题。
简单普及TN屏,IPS屏,VA屏的优缺点(2020-05-07)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7622

楼主:
那你 意思是跟屏有关系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 意思是跟屏有关系吗?

你的显示屏是IPS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