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转DAPLINK] 第1篇:DAPLINK(CMSIS-DAP)基础学习

楼主(2020-08-26):
    CMSIS-DAP是支持访问CoreSight 调试访问端口(DAP)的固件实现。 各种Arm Cortex处理器提供CoreSight调试和跟踪。CMSIS-DAP支持包含一个或多个Cortex处理器的目标设备。设备提供调试访问端口(DAP),通常使用5引脚JTAG或2引脚串行有线调试(SWD)接口连接到调试单元。CMSIS-DAP是用于将调试端口连接到USB的调试单元的接口固件。在主机上执行的调试器通过USB和调试单元连接到运行应用程序的设备。

CMSIS-DAP固件的配置
可以使用两种不同的USB接口模式配置CMSIS-DAP固件:
(1)第1版:配置使用USB HID作为与主机PC的接口。
(2)第2版:配置使用WinUSB作为与主机PC的接口,并提供高速SWO跟踪流。

CMSIS-DAP的优势
(1)为调试器提供标准化的接口。提供了许多标准调试器的接口。
(2)访问所有Cortex处理器架构(Cortex-A / R / M)的CoreSight寄存器。
(3)通过5引脚JTAG或2引脚串行线调试(SWD)连接。
(4)支持多核调试。
(5)支持Cortex-M设备的串行线输出(CMSIS-DAP版本1.1.0中的新增功能)。
(6)易于部署到基于Cortex-M微控制器的调试单元。
(7)调试单元可以集成在评估板上。
(8)USB使用HID(人机接口设备)驱动程序类,可避免在主机PC上安装驱动程序。
(9)支持对时间要求严格的JTAG或SWD命令执行(CMSIS-DAP版本1.10中的新增功能)。
(10)支持使用调试单元进行时间测量的测试域计时器(CMSIS-DAP版本1.2.0中的新增功能)

CMSIS-DAP固件
CMSIS-DAP固件作为源代码提供,并且可以完全配置为新的调试单元。提供了流行的调试单元的源代码模板和几种参考实现。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考固件配置。

CMSIS-DAP软件堆栈由以下组件组成:
(1)使用Cortex-M设备的标准I / O引脚连接到JTAG或SWD调试引脚的CMSIS-DAP固件。
(2)CMSIS驱动程序USART,将Cortex-M设备的UART连接到目标的SWO输出。
(3)USB通信堆栈,使用HID或自定义类连接到主机的USB端口。
(4)USB设备中间件可能需要CMSIS-RTOS和CMSIS-Driver USB。

CMSIS-DAP软件堆栈
在提供的示例中,使用了MDK5里面的RL-USB协议栈。但是,可以使用其他USB堆栈代替。

以下目录结构提供了CMSIS-DAP固件。

目录        描述
。\ CMSIS \ DAP \ Firmware \ Config           CMSIS-DAP固件配置
。\ CMSIS \ DAP \ Firmware \示例           适用于各种调试单元的CMSIS-DAP固件
。\ CMSIS \ DAP \ Firmware \ Include           CMSIS-DAP固件头文件
。\ CMSIS \ DAP \ Firmware \ Source           CMSIS-DAP固件源代码
。\ CMSIS \ DAP \ Firmware \ Template  MDK版本5中间件的接口模板

验证方式
必须使用“ 验证调试单元”中提供的脚本来验证符合CMSIS-DAP的调试单元。

网友:
强烈支持,打算也学习学习

楼主:
更新添加标签功能

网友:
跟着你一起学习

网友:
第2版:配置使用WinUSB作为与主机PC的接口,并提供高速SWO跟踪流。

SWO比较鸡肋,还是SEGGER RTT那种SWCLK SWIO模式比较秀

网友A:
要开始在h7上适配了吗,期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开始在h7上适配了吗,期待

对,正式开工制作

网友B:
(2)CMSIS驱动程序USART,将Cortex-M设备的UART连接到目标的SWO输出。

这句话怎么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2)CMSIS驱动程序USART,将Cortex-M设备的UART连接到目标的SWO输出。

这句话怎么理解

通过SWO实现UART的打印输入输出功能。

网友C(2023-06-25):
我的CMSIS-DAP连接失败为什么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CMSIS-DAP连接失败为什么呀

注意接口别接错了,还有问题的话,加我QQ512464265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