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如何将ICONVIEW的图片从25Q16中的读取

楼主(2020-08-26):
新手入门emwin,想把ICONVIEW图标图片通过BMPCVT工具转为流位图后,存入25Q16;接下来如何实现ICONVIEW数据的打通?在网上找了下都是SD开中文件系统加载方式,有没有大侠实现过直接从25QXX中直接加载?(新手,还没有学会文件系统这一部分)

网友:
不需要文件系统,直接整体加载到SRAM或者SDRAM使用即可。

楼主:
首先,感谢汉兄。1.我将生成的流位图数据下载到25Q16,用 ICONVIEW_AddStreamedBitmapItem(hItem,&icon_buf[1],"cjyu"); 显示为空白(无图标,有底下的提示文字)
2.后来翻书,找到绘制流位图那章,用GUI_DrawStreamedBitmapAuto(&_acapp06_481[0],100,0); 有图片显示(说明流位图的数据是正确的)
3.为什么采用ICONVIEW控件的addStreamedBitmap就不行??

单独流位图显示图片正常,用流位图显示ICONVIEW图标不行

单独流位图显示图片正常,用流位图显示ICONVIEW图标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汉兄。1.我将生成的流位图数据下载到25Q16,用 ICONVIEW_AddStreamedBitmapItem(hItem,&icon_buf ...

要使用ICONVIEW使用流位图。

楼主:
原来还有这么一个“开关”,API手册不熟悉。。
加入下面这句就OK了,谢谢!
ICONVIEW_EnableStreamAuto();

网友A:
我自己使用SPI FLASH 无文件系统 主要使用
GUI_CreateBitmapFromStream();
ICONVIEW_AddBitmapItem();
这两个API

楼主:
我又来啦!!
1.使用全局变量定义一个buf[4700]  (48*48的图标),能正常显示;开心。。。

同时又觉得开这么大的全局太浪费,考虑动态内存方式。结果用了如下2种方法都是显示空白图标,大家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法?
(1)使用malloc方法,代码如下,显示空白(伤心。。。)

        p = malloc(5000);

        W25Q16_Read(p,0x01a000,5000-1);

        ICONVIEW_EnableStreamAuto();
        ICONVIEW_AddStreamedBitmapItem(hItem,p,"cjyu");

        free(p);

(2)使用GUI自带的动态内存,也是显示空白(伤心。。。),大家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法?

        hMem = GUI_ALLOC_AllocZero(5000);
        p = GUI_ALLOC_h2p(hMem);
        W25Q16_Read(p,0x01a000,5000-1);
        ICONVIEW_EnableStreamAuto();
        ICONVIEW_AddStreamedBitmapItem(hItem,p,"cjyu");
        GUI_ALLOC_Free(hMe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自己使用SPI FLASH 无文件系统 主要使用
GUI_CreateBitmapFromStream();
ICONVIEW_AddBitmapItem();

有没有使用动态内存加载图标数据?如何解决。。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又来啦!!
1.使用全局变量定义一个buf[4700]  (48*48的图标),能正常显示;开心。。。

从SPI Flash读取出来的和你的buf4700对比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使用动态内存加载图标数据?如何解决。。

我没试过 手册好像有一个 ICONVIEW_SetOwnerDraw()这个可以试试
成功了分享一下 互相学习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SPI Flash读取出来的和你的buf4700对比下

两种数据我对比过(只看了前面部分,一样的)。
我现在怀疑的是,小工具在绘制的时候(不是马上绘制),P已经被free了,所以他找不到“北”了。不知道理解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试过 手册好像有一个 ICONVIEW_SetOwnerDraw()这个可以试试
成功了分享一下 互相学习哈哈哈

我用的是STemWin5.22版本,好像没有这个AP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