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T/IAP] STM32内置只读Bootloader相对其他bootloader有哪些优缺点?

楼主(2020-08-26):
STM32内置只读Bootloader相对其他bootloader有哪些优缺点?

内置bootloader升级的过程中做了哪些事情?如果升级失败,应用程序还能恢复到之前的状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教程里面进行了详细说明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980&extra=page%3D1

硬汉哥威武,我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教程里面进行了详细说明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980&extra=page%3D1

硬汉哥,我有个疑惑。STM32F1系列只能通过跳转BOOT脚来切换到内建Bootloader吗?STM32H7可以在应用程序中跳转。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硬汉哥,我有个疑惑。STM32F1系列只能通过跳转BOOT脚来切换到内建Bootloader吗?STM32H7可以在应用程序中 ...

正常情况下,STM32的所有系列都支持。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硬汉哥,我有个疑惑。STM32F1系列只能通过跳转BOOT脚来切换到内建Bootloader吗?STM32H7可以在应用程序中 ...

都支持,F1系列已经测试过,好处就是,无需自己开发新的上位机,坏处就是烧写过程中没有对数据进行任何加密措施

网友:
F030 已测试 OK 支持 应用直接跳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情况下,STM32的所有系列都支持。

理论上来说都支持,但是程序跳转过去之后,使用STM32CubeProgrammer连接串口的时候,软件提示Error: Activating device: KO,,,, 此时BOOT0=0。 如果BOOT=1的话,一切都是正常的。我用的是STM32F103RBT6测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支持,F1系列已经测试过,好处就是,无需自己开发新的上位机,坏处就是烧写过程中没有对数据进行任何加密措 ...

BOOT=0时,从应用程序跳转过去之后,STM32CubeProgrammer使用串口连接不上。用的是STM32F103RBT6。

网友:
引用 楼主:
理论上来说都支持,但是程序跳转过去之后,使用STM32CubeProgrammer连接串口的时候,软件提示Error: Acti ...

继续研究,特别注意系统bootloader的地址,整准了,官方手册不一定对,H7系列的就不对。

是我那个时候在官网搜了好多次才整对

网友C:
用系统bootloader是不是不能开启读保护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系统bootloader是不是不能开启读保护呀?

这里有说明

STM32H7内部Flash的读保护说明(Level0默认,Level1连接保护,Level2设备和自举保护)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6660&fromuid=58

网友C:
谢谢,看明白了,开启读保护后,不能使用系统bootloader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谢谢,看明白了,开启读保护后,不能使用系统bootloader

LEVEL1读保护是可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LEVEL1读保护是可以的。

我试了一下,开了读保护,会提示这个,点确定就断开连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LEVEL1读保护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试了一下,开了读保护,会提示这个,点确定就断开连接了。

早期的Flashloader是的可以。有个帖子找不到了,会提示进行大容量擦除才可以解除保护。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教程里面进行了详细说明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980&extra=page%3D1

百度网盘还没更新这几个例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百度网盘还没更新这几个例程吗

早已经更新了,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446&extra=page%3D1

教程:

例子:

网友E(2021-12-20):
引用 楼主:
理论上来说都支持,但是程序跳转过去之后,使用STM32CubeProgrammer连接串口的时候,软件提示Error: Acti ...

您好,我用H743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请问您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您好,我用H743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请问您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H7系列参考我19楼的例子就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A:
H7系列参考我19楼的例子就行。

学习了案列,只讲到了让MCU跳转进入自带的BootLoader程序。 后面刷程序还是需要连接官方的programmer。

希望能出个简易的串口通讯程序例程,比如先后发送什么指令,可以把程序代码刷入到MCU中。。。那么,电脑上用个串口助手,就能把程序刷进去多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学习了案列,只讲到了让MCU跳转进入自带的BootLoader程序。 后面刷程序还是需要连接官方的programmer。
...

早期我们是那种方式,倒腾的YMODEM,现在不用了,繁琐,还得需要用户做了个BootLoader。

STM32-V5开发板串口IAP操作说明(例子:V5_136_串口IAP)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095

使用STM32CubeProg多方便,不管以后出什么新品,都可以用,真正的无痛升级。实战性杠杠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早期我们是那种方式,倒腾的YMODEM,现在不用了,繁琐,还得需要用户做了个BootLoader。

STM32-V5开发 ...

我想着,配置一个串口助手,连续的字符串发送,是不是就可以替代st的programmer了?  毕竟官方的下载软件比较大,串口助手免安装。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想着,配置一个串口助手,连续的字符串发送,是不是就可以替代st的programmer了?  毕竟官方的下载软件 ...

串口助手倒是问题不大,麻烦的是每次换芯片都要倒腾BootLoader,这个就有点繁琐。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早期我们是那种方式,倒腾的YMODEM,现在不用了,繁琐,还得需要用户做了个BootLoader。

STM32-V5开发 ...

很多时候,升级不仅是一对一,还想在一条通讯链路上升级多台设备,比如多联机空调,这种方式就得自己做 Bootloader

YMODEM 也是一对一, 想用还得改造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很多时候,升级不仅是一对一,还想在一条通讯链路上升级多台设备,比如多联机空调,这种方式就得自己做 B ...

串口的这种感觉意义不大,要控制同时升级非常不方便(同时多路应答控制不方便),一般都是一主多从的方式,升级一次速度太慢了,特别是升级外置的几十MB的字库,图库问题,这东西完全没法用了。

专业点的玩法依然是搞出10几路主控处理,1对1,比如这个1拖16串口升级。

Dialog推出的生产线工具(Production Line Tool)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d=105499&fromuid=58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串口的这种感觉意义不大,要控制同时升级非常不方便(同时多路应答控制不方便),一般都是一主多从的方式 ...

这个不适合已出厂, 已安装调试好机组啊 ~

网友A:
引用 网友G:
这个不适合已出厂, 已安装调试好机组啊 ~

确实,出厂的话就是另一种玩法了,自己做个BootLoader是最合适的,怎么玩都方便。

出厂的话,你们这个是厂家自己去下载程序吗,还是给客户个工具,让客户自己去升级。让客户自己升级貌似不现实,因为不是每个客户都会操作这个。

网友G:
引用 网友A:
确实,出厂的话就是另一种玩法了,自己做个BootLoader是最合适的,怎么玩都方便。

出厂的话,你们这个 ...

考虑做 FOTA,论坛里找方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考虑做 FOTA,论坛里找方案呢

对,这种方案可以,就是要联网。不过空调之类的智能家居可以。

网友H:
不能加密,产品根本用不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能加密,产品根本用不了啊

外置硬件加密芯片,简单易用,比自己倒腾方便太多了。

Microchip为硬件加密芯片ATECC608A带来视频培训,支持安全启动和连接云端加密,批量仅0.5$,比软件加密方便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6998&fromuid=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