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H7-TOOL设计一个5位半的万用表模块,模块体积太大,征求意见

楼主(2020-08-26):
计划用ADS1262 32位的ADC作为主芯片设计一个5位半的万用表模块。隔离供电,SPI磁耦隔离。支持AC/DC电压(含真有效值)、AC/DC电流、电阻测量。
初步完成原理图设计,PCB试布局发现体积太大。和H7-TOOL组合在一起太不协调。

网友:
感觉不适合直接像示波器模块那样扩展,不美观。
可以上下式扩展,类似某宝上卖的手机壳充电器

接口

楼主:
想来想去,结构都不好弄。
现在有新的想法:

就用这个H7-TOOL的外壳单独做个5位半的表,可独立使用,也可以通过蓝牙和H7-TOOL通信。

期望功能:
1、万用表:  AC/DC电压,AC/DC电流,电阻
2、LCR表:  电感、电容阻抗测量

3、频率计

方案:
1、低功耗单片机 STM32L4xx
2、1.3寸的TFT
3、ADS1262,32位ADC
4、锂电池供电
5、ESP32 wifi+蓝牙
6、有效值测量采用真有效值芯片硬件实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来想去,结构都不好弄。
现在有新的想法:

好办法,做成一个独立的电表,自带蓝牙和WIFI,这也手机和电脑访问波形也非常方便
这也可以专攻这一个方向,稳定性和可靠性更容易把握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来想去,结构都不好弄。
现在有新的想法:

按照这个标准来做的话,相当给力。

另外就是USB接口可以试试用Type-C了,  按键可以考虑多加两个实体按键,或者增加个这种摇杆

网友B:
这个模块会不会内置电池,像传统的万用表一样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模块会不会内置电池,像传统的万用表一样使用??

对,带锂电池,可以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照这个标准来做的话,相当给力。

另外就是USB接口可以试试用Type-C了,  按键可以考虑多加两个实体按 ...

支持typec

网友C:
希望可以像H7-TOOL那样,测试电压电流,量程自动切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希望可以像H7-TOOL那样,测试电压电流,量程自动切换。。。

比较实用。

网友:
希望uA和mA量程档位可以自由切换,这样就可以测蓝牙片子的低功耗情况了

网友:
还是自动挡舒服

网友D:
不知道做个4-20mA或者PT100的传感器模拟费不费劲?感觉比较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做个4-20mA或者PT100的传感器模拟费不费劲?感觉比较实用。

绰绰有余

TI的4-20ma的应用参考,超高精度,正负0.01%,数字隔离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2638&fromuid=58

网友E:
太期待了,又是一个小体积实用工具,电压电流量程多大呢,这也也开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太期待了,又是一个小体积实用工具,电压电流量程多大呢,这也也开源吗

开源,初步可能采用跟H7-TOOL一样的形式。

网友F:
建议哦,万用表就做成分离的 连来连去很麻烦的。要么增大外壳,做成一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建议哦,万用表就做成分离的 连来连去很麻烦的。要么增大外壳,做成一体的

对,不做成插件了,现在做成一个独立的产品。

网友G(2020-12-30):
期待这个表,现在进展如何

网友H:
引用 楼主:
想来想去,结构都不好弄。
现在有新的想法:

还不如直接基于H7,软件在H7-tool上扩充,这样只需要维护一套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还不如直接基于H7,软件在H7-tool上扩充,这样只需要维护一套软件。

放不下,做出来之后,实物很大。

现在5万用表是一个独立的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期待这个表,现在进展如何

还在努力中。

网友I:
硬汉哥,万用表进度如何了,好期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硬汉哥,万用表进度如何了,好期待啊。。。

还在努力制作中。

网友J(2021-09-04):
万用表关键是安全性啊。。。说实话设备越贵越不敢用非品牌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万用表关键是安全性啊。。。说实话设备越贵越不敢用非品牌产品。

这次下血本了,各种隔离都整上了。

网友:
现在进度咋样啦,坐等预售!

网友(2022-10-27):
期待安富莱的五位半万用表和LCR表中......

网友(2022-11-28):
最终选用的ADC是什么方案啊!精度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