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转DAPLINK] 第2篇:DAPLINK(CMSIS-DAP)固件介绍

楼主(2020-08-27):
CMSIS-DAP使用到的引脚:

隔离方式使用到的引脚:

硬件规格要求:
CMSIS-DAP固件是为满足以下硬件要求的调试单元设计的:
(1)基于Cortex-M0,Cortex-M0 +,Cortex-M3或Cortex-M4处理器的微控制器。
(2)CPU时钟:48MHz或更高;微控制器必须具有SYSTICK计时器。
(3)内存:8KB或更多;闪存ROM:16KB或更多。
(4)全速或高速USB设备外围设备。
(5)JTAG / SWD设备接口的7个标准I / O引脚。
(6)状态LED的可选2个I / O引脚。
(7)支持SWO捕获的可选UART(Rx引脚连接到SWO)

CMSIS-DAP固件
可以使用Keil MDK-Plus或MDK-Professional Edition为新的调试单元配置CMSIS-DAP固件。参考实现是带有完整项目文件的源代码,可以用作将固件部署到新调试单元的起点。

文件夹。\ Firmware \ Config包含DAP_config.h配置文件的模板。提供了针对不同目标硬件的各种适配。

资料夹和档案        描述
。\ Firmware \ Example \ V1 \ LPC-Link-II        使用USB HID的CMSIS-DAP固件,适用于LPCxpresso-II平台的一部分NXP LPC-Link-II调试单元。
。\ Firmware \ Example \ V2 \ LPC-Link-II        使用WinUSB的CMSIS-DAP固件,适用于LPCxpresso-II平台的一部分NXP LPC-Link-II调试单元。

CMSIS-DAP固件旨在在使用基于Cortex-M0,Cortex-M0 +,Cortex-M3或Cortex-M4处理器的微控制器的调试单元上执行。

要将固件部署到新的调试单元,请将现有的固件改版复制到新文件夹。例如,将文件夹。\ Firmware \ XMC4200复制到名为。\ Firmware \ MyDebugUnit的文件夹。

网友A:
请问这几个口是不是随便指定几个IO口就行,还是必须用指定的IO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几个口是不是随便指定几个IO口就行,还是必须用指定的IO口?

随意设置。使用硬件SPI接口也是可以试下的,之前H7-TOOL就搞过一次。

网友:
请问野火,dap下载为啥没有自动运行的,jlink就可以,reset and run 也设置了,还是说dap一定要reset硬脚的??jlink不需要reset都可以下载好了自动运行的。

网友B:
微控制器必须具有SYSTICK计时器?
这个是为什么?我移植了一个代码,里面没有使用。但是也可以下载(就是成功率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微控制器必须具有SYSTICK计时器?
这个是为什么?我移植了一个代码,里面没有使用。但是也可以下载(就是 ...

这个无所谓了,只是介绍文档这么说而已。

有源码,自己怎么该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