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SDIO] USB模拟U盘与FatFs同时操作eMMC有冲突

楼主(2020-08-27):
1、单独使用FatFs操作eMMC能够成功(IDMA也能够成功)
2、单独使用USB擦偶作eMMC也能够成功(IDMA也能够成功)
3、同时使用USB和FatFs操作会失败,读取eMMC失败
4、使用FreeRTOS信号量互斥后依然会失败
读取eMMC的代码如下:
DRESULT USER_read (
        BYTE pdrv,      /* Physical drive nmuber to identify the drive */
        BYTE *buff,     /* Data buffer to store read data */
        DWORD sector,   /* Sector address in LBA */
        UINT count      /* Number of sectors to read */
)
{
  /* USER CODE BEGIN READ */

    DRESULT res = RES_ERROR;
        BYTE *addr = buff;
        uint32_t addrValue = (uint32_t)addr;
        osEvent event;
        uint32_t timer;
        uint8_t IsDMASpace;
        if(addrValue > (0x24000000UL + 1024*512) || addrValue < 0x24000000UL)    /* 非 DMA地址区间 */
        {
                if(BSP_MMC_ReadBlocks_DMA((uint32_t*)scratch, (uint32_t)sector, count) == MMC_OK)
                {
                        res = RES_OK;
                        IsDMASpace = 0;
                }
                else
                {
                        res = RES_ERROR;
                }
        }
        else
        {
                if(BSP_MMC_ReadBlocks_DMA((uint32_t*)buff,(uint32_t) (sector),count) == MMC_OK)
                {
                        res = RES_OK;
                        IsDMASpace = 1;
                }
                else
                {
                        res = RES_ERROR;
                }
        }
        if(res == RES_OK)
        {
                res = RES_ERROR;
                timer = osKernelSysTick() + SD_TIMEOUT;
                while(timer > osKernelSysTick())
                {
                        event = osMessageGet(SDQueueIDRead, SD_TIMEOUT);
                        if (event.status == osEventMessage && event.value.v == READ_CPLT_MSG)
                        {
                                timer = osKernelSysTick() + SD_TIMEOUT;
                                while(timer > osKernelSysTick())
                                {
                                        if(BSP_MMC_GetCardState() == MMC_TRANSFER_OK)
                                        {
                                                res = RES_OK;
                                                if(IsDMASpace)
                                                {
#if (ENABLE_SD_DMA_CACHE_MAINTENANCE == 1)
                                                        uint32_t alignedAddr;
                                                        /*
                                                           the SCB_InvalidateDCache_by_Addr() requires a 32-Byte aligned address,
                                                           adjust the address and the D-Cache size to invalidate accordingly.
                                                         */
                                                        alignedAddr = (uint32_t)buff & ~0x1F;
                                                        SCB_InvalidateDCache_by_Addr((uint32_t*)alignedAddr, count*BLOCKSIZE + ((uint32_t)buff - alignedAddr));
#endif
                                                        break;
                                                }
                                                else
                                                {
#if (ENABLE_SD_DMA_CACHE_MAINTENANCE == 1)
                                                        uint32_t alignedAddr;
                                                        /*
                                                        *
                                                        * invalidate the scratch buffer before the next read to get the actual data instead of the cached one
                                                        */
                                                        alignedAddr = (uint32_t)scratch & ~0x1F;
                                                        SCB_InvalidateDCache_by_Addr((uint32_t*)alignedAddr, count*BLOCKSIZE + ((uint32_t)scratch - alignedAddr));
#endif
                                                        memcpy(buff, scratch, count*BLOCKSIZE);
                                                        break;
                                                }

                                        }
                                }
                                break;
                        }
                }
        }

        return res;
  /* USER CODE END READ */
}
FatFs操作时的互斥代码如下:
DRESULT disk_read (
        BYTE pdrv,                /* Physical drive nmuber to identify the drive */
        BYTE *buff,                /* Data buffer to store read data */
        DWORD sector,                /* Sector address in LBA */
        UINT count                /* Number of sectors to read */
)
{
  DRESULT res;
  xSemaphoreTake(MMCReadMutex, portMAX_DELAY);
  res = disk.drv[pdrv]->disk_read(disk.lun[pdrv], buff, sector, count);
  xSemaphoreGive(MMCReadMutex);
  return res;
}

USB操作eMMC的代码如下:
int8_t STORAGE_Read_FS(uint8_t lun, uint8_t *buf, uint32_t blk_addr, uint16_t blk_len)
{
  /* USER CODE BEGIN 6 */
        int8_t ret = USBD_FAIL;
        BaseType_t xHigherPriorityTaskWoken = pdFALSE;
        BaseType_t status = xSemaphoreTakeFromISR(MMCReadMutex, &xHigherPriorityTaskWoken);
        if(xHigherPriorityTaskWoken==pdTRUE)
        {
                portYIELD_FROM_ISR(xHigherPriorityTaskWoken);
        }
        if(status !=pdTRUE)
                return (USBD_FAIL);
        if(USER_read(lun,buf,blk_addr,blk_len) == RES_OK)
        {
                ret = USBD_OK;
        }
        else
        {
                ret = USBD_FAIL;
        }
        xHigherPriorityTaskWoken = pdFALSE;
        xSemaphoreGiveFromISR(MMCReadMutex, &xHigherPriorityTaskWoken);
        if(xHigherPriorityTaskWoken==pdTRUE)
        {
                portYIELD_FROM_ISR(xHigherPriorityTaskWoken);
        }
  return ret;
  /* USER CODE END 6 */
}
请问有朋友做过文件系统和USB模拟U盘的互斥吗?

网友A:
这个暂时没有好办法,之前这个问题讨论过好多次

最现实的问题就是你在U盘枚举和USB操作期间,如果此时FatFS也在操作,你的锁机制会导致USB通信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暂时没有好办法,之前这个问题讨论过好多次

最现实的问题就是你在U盘枚举和USB操作期间,如果此时Fa ...

感谢硬汉大大的回复,我现在的处理办法就是USB中断到来的时候关闭FatFs读写任务,等到拔出后再继续读写

网友(2023-08-03):
引用 楼主:
感谢硬汉大大的回复,我现在的处理办法就是USB中断到来的时候关闭FatFs读写任务,等到拔出后再继续读写

你好,我最近也在做这个功能,目前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请问能否分享一下中断共存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