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关于CMSIS-Driver SPI 读取数据失败的问题

楼主(2020-08-27):
MCU:stm32f103VC
IDE:MDK 5.30   AC 6.14
CMISI-Driver: V 2.6.1
                    SPI: V  2.3.0
PRJ: 由STM32cubemx 生成,使用LL库,没有对usart和spi进行初始化。

我先使用的 USART驱动,调试正常,可以通过串口读写数据,然后就使用SPI驱动,结果一直无法读取w25Q128的基础信息,查看返回数据全是0,检测硬件发现是SS没有拉低,就做了如下测试。
1.  取消LL库对GPIO的初始化,GPIO不初始化,直接使用driver API SPIdrv->Control(ARM_SPI_CONTROL_SS, ARM_SPI_SS_ACTIVE);控制SS,第一次拉低后就无法控制了,后续无论重新刷代码还是重启都是高。
2. 使用HAL库对GPIO初始化,无论使用dricer api还是 HAL API 还是无法控制SS,第一次控制后就无法控制了。
3. 不使用CMSIS-Driver,HAL API控制SS,可以正常控制。
当SS无法控制时,debug看了GPIO的寄存器,ODR是有在周期性改变,但用示波器看,SS pin电压始终是3.3V,怀疑可能是w25Q128上拉了,但是不知道程序哪里错了。

因为这部分驱动,之前没有用CMSIS-Driver 已测试完成,所以就没有再做测试,直接用之前的驱动,w25Q128可正常驱动,不耽误工作,但CMSIS-Driver SPI没搞定觉得很不爽。

网友:
SPI还真没用过,只用过方框里面的这几个

网友(2021-04-21):
老兄  我的CMSIS SPI驱动W25Q32也是失败的, 标准库和模拟都正常

网友:
请问你现在弄正常了吗?

网友:
我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CMSIS Driver 之以太网 一初始化   w25q32读写就不正常了  硬件SPI和模拟SPI 在执行了以太网初始化函数后  再重新初始化spi接口,操作存储器还是不正常,也读不到存储器ID了  ,但是以太网初始化后  以太网功能倒是正常的 可以正常Ping

网友A(2021-06-15):
我也没整起来,连CS脚控制都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没整起来,连CS脚控制都有问题

参考我的吧,用的是CMSIS-Driver SPI Flash

基于STM32H7的RL-FlashFS V6.X驱动SPI Flash案例发布(2021-04-14)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d=106037&fromuid=58

网友(2021-09-08):
STM32F407,CMSIS-Driver SPI(V2.15)我感觉是有问题的,看了一下非DMA方式的源码,竟然没找到软件清零TXE(参考手册里说要软件清零)的代码,就怀疑这玩意能不能用啊,至少DMA方式下会有DMA写操作清零

网友(2024-09-17):
环境为AC6,当波特率为4.5M以上时,如果优化级别为Oz时,此时SPI只会发送一次数据,设置为O0(不优化)时通信正常

网友:
  if (((sr & SPI_SR_RXNE) != 0U) && ((spi->reg->CR2 & SPI_CR2_RXNEIE) != 0U)) {
    // Receive Buffer Not Empty

在上面代码当中,不优化,缓冲区标志位本来直接从栈指针中读取,优化后会偷懒使用之前的值,可以在此行前面加上sr = spi->reg->SR;

网友:
引用 网友B:
[mw_shl_code=c,true]  if (((sr & SPI_SR_RXNE) != 0U) && ((spi->reg->CR2 & SPI_CR2_RXNEIE) != 0U)) {
...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