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STM32F1 联级74HC165 Q7反馈电平一直是低什么原因呢?

楼主(2020-08-27):
电路图部分:

软件部分:

#define HC165_PL         PCout(13)         //pl
#define HC165_CLK      PCout(14)          //cp

#define HC165_DAT      HAL_GPIO_ReadPin(GPIOC,GPIO_PIN_15)     //Q7

探物传感器的状态是:电平为高(没有物品)  低电平(有物品)
各位大佬帮看看什么原因

网友A:
感觉跟上次的问题查不到,只是595换成165了?

三级联74HC595怎么控制CLED1-24的开,关呢?并且互不干扰呢?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9354&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跟上次的问题查不到,只是595换成165了?

三级联74HC595怎么控制CLED1-24的开,关呢?并且互不干扰 ...

是啊,硬汉哥,我查了好多资料基本上对165的软件上的操作就是上面的模式,但是我165芯片上的Q7脚不论是否探测到物体始终都是低电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