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 请问RTE和STM32CubeMX下的Multi targets如何管理好?

楼主(2020-08-27):
如果有一个工程,需要适配到不同的芯片,大部分的代码是共用的
用RTE和CubeMX的话,每个芯片生成一个工程,这种情况如何方便管理?

我目前想到的就是,工具生成工程后,自己复制需要的文件到自己的工程目录,好像没有特别方便的办法。

请问有更好的办法吗?

网友A:
用2个工程,开发用的工程包含生成的源文件,这样就可以同步了。

网友B:
IDE都有专门的多工程管理功能,看看这个是否是你想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IDE都有专门的多工程管理功能,看看这个是否是你想要的

谢谢,原来用标准库,用的的就是这个Multi Target的方式,通过分别隔离F1 F4库实现的。现在用RTE 和STM32CubeMX后,比如F1 F4会自动生成差不多的代码,不能自动生成多个Group,都混在一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2个工程,开发用的工程包含生成的源文件,这样就可以同步了。

2个RTE或者STM32CubeMX的工程,自己的工程包含前面工程?    如果这样,我生成的里面用了RTX5,自己的工程属性里面没有RTX 选项了,  MDK4是可以设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2个RTE或者STM32CubeMX的工程,自己的工程包含前面工程?    如果这样,我生成的里面用了RTX5,自己的工 ...

这个地方是老版的RTX设计方法,新版已经不再这里设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