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threadx几个版本的问题

楼主(2020-08-28):
1、原先还在等eric2013大佬的模板,后来发现官网好像出了各种编译器的支持文件,但是发现threadx多了几个不同的版本,想问一下这几个版本有啥区别?A、common
B、common_modules
C、common_smp
这几个有啥区别?是内存的区别么?没搞懂!!!
2、关于embedded_studio的使用
A、有谁知道,80的竖线怎么搞出来显示啊?摸索了很久,没搞懂在哪里设置,这里的80竖线,用到的人自然懂
B、设置头文件的路径的时候,可否参考keil或者IAR的相对路径?语法是keil还是IAR的?直接搞绝对路径,有点凉凉啊
C、关于头文件SEGGER_THUMB_Startup.s是干啥用的?

网友A:
1、
’A、common  内核源码
B、common_modules  动态应用加载
C、common_smp   多核应用

2、
A、没用过,不懂
B、基本操作,相对,绝对均可
C、作用:
File      : SEGGER_THUMB_Startup.s
Purpose   : Generic runtime init startup code for ARM CPUs running
            in THUMB mode.
            Designed to work with the SEGGER linker to produce
            smallest possible executables.

            This file does not normally require any customization.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
’A、common  内核源码
B、common_modules  动态应用加载

硬汉兄,动态应用教程,有计划加入内核教程里吗?我觉得这个很实用哈,,可以放到第100个五年规划中。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硬汉兄,动态应用教程,有计划加入内核教程里吗?我觉得这个很实用哈,,可以放到第100个五年规划中。

按照现在的进度,很快就可以安排上动态加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现在的进度,很快就可以安排上动态加载。

动态应用加载?具体可否解释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动态应用加载?具体可否解释一下....

安卓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