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V7板子 QSPI flash 驱动W25q256 问题

楼主(2020-08-28):
硬汉你好,  QSPI falsh驱动里面, 这样死等,学习测试可以, 真正用在产品上 不太好吧, 如果是擦除,特别是整篇擦除 还是要等不少时间
        /* 等待命令发送完毕 */
        while(CmdCplt == 0);
        CmdCplt = 0;

        /* 等待编程结束 */
        StatusMatch = 0;
        QSPI_AutoPollingMemReady(&QSPIHandle);
        while(StatusMatch == 0);
        StatusMatch = 0;

死等问题

死等问题

网友:
这里我简单普及点知识。

现在的DMA应用主要是分为两类。
1、一类就是直接在DMA中断里面处理消息,像H7自带的ADC,DAC等。

这类应用我们可以直接在中断里面处理消息,或者搞个双缓冲。

这种应用在RTOS下和裸机下使用都比较简单。

2、还有一类就是图形加速DMA2D,你这里看到的QSPI Flash DMA,SDIO DMA等

这类DMA应用,我们一般都需要配合GUI,FAT文件系统等一起使用。

这种情况下,要分裸机和RTOS两种做分析

裸机情况下:
如果你不做死等,而做个中断,整个变量标识什么的做等待,应用层代码基本没有办法写了,比如你一个简单的GUI桌面背景部分重绘,他需要进入那些DMA2D加速,等待那些标志完成。
应用层代码实现非常难。

RTOS下:
这种情况下,在RTOS下才能发挥威力,以GUI为例,我们都是直接将其丢到最低优先级任务里面跑。文件系统类的QSPI Flash,SD卡,eMMC,NAND等,也可以直接丢到低优先级任务,或者其他稍高优先级任务,完全不影响其他高优先级任务运行。

楼主:
另外问个问题,  V7自带的例程里, QSPI 写保护好像没处理?

楼主:
感谢,安富莱的例程碾压市面上的开发板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