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A] 谈一下常用的 DMA2D,MDMA和通用DMA1,DMA2应用分类,为什么有些DMA应用是死等

楼主(2020-08-28):
特别是大家看我们的emWin,GUIX底层的DMA2D加速,都是死等,还有SDIO DMA,QSPI Flash MDMA等。

现在的DMA应用主要是分为两类。
1、一类是直接在DMA中断里面处理消息,像H7自带的ADC,DAC等。

这类应用我们可以直接在中断里面处理消息,或者搞个双缓冲。

这种应用在RTOS下和裸机下使用都比较简单。

裸机下:
适合直接在中断里面处理,搞个外置标志效果不是很理想,不方便性能最大化。

RTOS下:
可以中断里面处理,也可以发送信号量等消息,通知任务里面处理,性能可以最大化。

2、还有一类就是图形加速DMA2D,QSPI Flash DMA,SDIO DMA等

这类DMA应用,我们一般都需要配合GUI,FAT文件系统等一起使用。

这种情况下,要分裸机和RTOS两种做分析

裸机情况下:
如果不做死等,而做个中断,整个变量标识什么的做等待,应用层代码基本没有办法写了,比如你一个简单的GUI桌面背景部分重绘,他需要进入那些DMA2D加速接口函数,等待那些标志完成,应用层代码实现非常麻烦。

RTOS下:
这种情况下,在RTOS下才能发挥威力,以GUI为例,我们都是直接将其丢到最低优先级任务里面跑。文件系统类的QSPI Flash,SD卡,eMMC,NAND等,也可以直接丢到低优先级任务,或者其他稍高优先级任务,完全不影响其他高优先级任务运行。
其实这也是使用RTOS相比裸机的一个重要优势。

网友A:
明白,但是万一有问题是不是就等死了,出不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白,但是万一有问题是不是就等死了,出不来了

这种的一般不用考虑超时问题,如果DMA2D这些执行不正常了,硬件运行基本大概率就出问题了。

这种情况下,保险起见,建议加上看门狗。

网友(2023-12-26):
哪要是用信号量呢

网友B:
个人感觉带系统的好像都是用信号量去同步中断的,暂时没发现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白,但是万一有问题是不是就等死了,出不来了

信号量有没有超时的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感觉带系统的好像都是用信号量去同步中断的,暂时没发现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对于楼主位的这几个,搞个同步这属于浪费资源系列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