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5位半万用表边充电变测量市电电路的安全问题

楼主(2020-08-28):
如果插着USB充电线,表笔去探测220V火线,就会导致电脑主板烧毁的安全故障。

方案1: USB电源隔离和USB信号磁耦隔离电路。体积和成本是个大问题。

方案2: 取消USB接口充电功能,用外部电源适配器充电(圆孔),这样外部电源适配器是隔离的。

网友:
万用表一定要做成手持的,带锂电池。要不受众面太小了。

看了下ADI的USB隔离,这款还行:
https://www.analog.com/cn/products/interface-isolation/isolation/usb-isolators.html

网友:
挂个蜂鸣器,如果检测到测试高压且USB在充电,鸣叫,屏闪,阻断USB。

网友:
倾向于方案2,有没有USB不影响,不是有WIFI和蓝牙了么。

可以专心研究核心的低压测量。

楼主:
有道理。不做USB通信功能了。
还是用USB TYPE-C接口充电。用适配器充电,可以边冲边测量220V。
用电脑USB充,禁止测量220V。
贴警示标签提醒

网友:
也行,毕竟更加安全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道理。不做USB通信功能了。
还是用USB TYPE-C接口充电。用适配器充电,可以边冲边测量220V。
用电脑USB ...

我觉得这样仍然有安全风险,直接AD和单片机用SPI 隔离 芯片隔离  里面加个隔离的DCDC  ,单片机侧都是低压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这样仍然有安全风险,直接AD和单片机用SPI 隔离 芯片隔离  里面加个隔离的DCDC  ,单片机侧都是低压 ...

要做,那个32bit分辨率的ADS1262要做隔离供电,SPI磁耦隔离。这个帖子有发说明: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9621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要做,那个32bit分辨率的ADS1262要做隔离供电,SPI磁耦隔离。

那USB就不用隔离了把  测量高压一定要做好防出错处理,  贴警示标签 基本没多大用 ,有时候搞疲倦了或者不知道玩的人 这样接入了  一烧一大片  还容易出人身意外。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USB就不用隔离了把  测量高压一定要做好防出错处理,  贴警示标签 基本没多大用 ,有时候搞疲倦了或者 ...

那这种的话,就要做成完全隔离,才能不影响USB,模拟器前端还有大量的高精度器件需要正负电压供电。

类似这种的:

TI的4-20ma的应用参考,超高精度,正负0.01%,数字隔离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2638

网友C:
外挂圆孔电源,体积也不小啊,只是把体积转移了,外出携带,还是要带上电源,毕竟usb线随便找,电源可不一定哪儿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外挂圆孔电源,体积也不小啊,只是把体积转移了,外出携带,还是要带上电源,毕竟usb线随便找,电源可不一 ...

站长的意思是都带,只是把USB的通信功能砍掉了。

楼主:
CPU和 ADC电路之间SPI隔离,需要增加DC-DC,磁耦和数10个光耦控制信号。
芯片太多,功耗加大,发热都是问题。

目前的外壳加上3个香蕉插座(接表笔)已经占据了大量的PCB空间。取消USB功能,用WIFI连接电脑可以省很多事情。

USB充电隔离的问题,看有没合适的保护方案。只需要将USB线过来的5V电源2根线进行保护。万一测量220V导致过流,就烧毁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