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ThreadX GUIX的后面更新的例子,ARG8888和RGB565两种颜色格式选择一个为主,一个为辅

楼主(2020-08-28):
后面更新GUIX教程,简单的例子,仅做个RGB565颜色格式。大家修改为ARGB8888也比较简单,已经做了ARGB8888模板,GUIX Studio上修改也方便。

但复杂点的例子,做ARGB8888和RGB565两版,之所以这么安排,主要是因为当前每个例子本身已经配套了GCC,IAR,MDK AC5和MDK AC6两个版本,再分两种颜色格式的话,每个例子就需要维护8个例子,工作量有点大。

网友:
支持硬汉大哥,怎么修改方案应该是统一的,只需要按照修改方案改自己需要的就好

网友A:
汉哥,ARG8888模板必须要用DMA2D来配合着使用嘛,如果没有DMA2D的芯片要咋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汉哥,ARG8888模板必须要用DMA2D来配合着使用嘛,如果没有DMA2D的芯片要咋整呢

如果你的显示屏分辨率不高的话,不用DMA2D,可以凑合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你的显示屏分辨率不高的话,不用DMA2D,可以凑合用。

800*480的屏呢,接口为RGB888,尝试跑demo_guix_home_automatioin,效果不是很理想

网友B(2023-06-05):
硬汉哥,使用GUIX Studio怎么生成RGB888的frame buffer呀?选择24bpp模式,实际生成的是带Alpha通道的RGBA8888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汉哥,使用GUIX Studio怎么生成RGB888的frame buffer呀?选择24bpp模式,实际生成的是带Alpha通道的RGBA8 ...

就用32bit的,使用RGB888这种24bit格式的,DMA2D不方便加速,效率低。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用32bit的,使用RGB888这种24bit格式的,DMA2D不方便加速,效率低。

但是显示屏只支持RGB888的,DMA2D支持格式转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但是显示屏只支持RGB888的,DMA2D支持格式转换吗?

ARGB8888方式中的Alpha通道是LCD控制器处理的,跟显示屏没关系,显示屏端仅仅使用RGB8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