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位半万用表电源方案框图 2020-09-02

楼主(2020-08-28):
2020-08-28 方案:

漏画一路12V LDO降压到5V,给ADC芯片供电。

楼主:
修订框图,是否太复杂了?

网友:
简单核算,这套电源系统需要7刀左右,还是1K起订。

对得起5位半。

网友A:
之前坛友推荐过一款充电管理芯片非常不错。

充电电池芯片+库仑计方案:FM5325E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id=94302&fromuid=58

网友:
对比H7-TOOL的模拟部分设计,加了万用表专用供电TPS7A30和TPS7A49,ADC也做了专用供电IC

网友B:
其实感觉便携的万用表,不用追求高精度的。  老外的高精度万用表,基本都是台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感觉便携的万用表,不用追求高精度的。  老外的高精度万用表,基本都是台式的。

手持的,6位半的都有不少。

手持的确实是方便,无需把板子拿到一堆仪器边上去测试,随调随用,“居家旅行必备良药”^_^
wifi数传,监测低功耗啥的,爽歪歪。

网友C:
我想请教一下,图中的锂电池在哪里购买?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想请教一下,图中的锂电池在哪里购买?

还没有选型,你有推荐的不。

网友:
关注,有最新进展没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还没有选型,你有推荐的不。

这个会和H7-Tools,进行功能组合使用,还是一个独立的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会和H7-Tools,进行功能组合使用,还是一个独立的产品?

独立的一个产品。

网友:
挺期待的,手持的精品越来越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坛友推荐过一款充电管理芯片非常不错。

充电电池芯片+库仑计方案:FM5325E

似乎停产了

网友:
确实,已经从官网列表下架了

http://www.superchip.cn/pro_list.aspx?TypeId=93

楼主:
首页的电源方案被推翻,将重新设计。

1、从低成本低功耗方案考虑,模拟电路部分采用正负2.5V供电系统,ADC芯片也是正负2.5V供电。这样的高精密零温飘运放可选择余地很大。
2、电源DC-DC芯片不选择电感式的,限制DC-DC震荡频率不能过高,已降低辐射干扰。
3、负压采用电荷泵(19KHz)+ LDO实现
4、5V采用TPS60110 ,  无电感低噪声,2.7V升压到5V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页的电源方案被推翻,将重新设计。

1、从低成本低功耗方案考虑,模拟电路部分采用正负2.5V供电系统,A ...

这种高精度设计,感觉模拟端和数字端做好通信和电源隔离有一定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