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50VB可以当STM32H743VI使用吗?

楼主(2020-08-29):
STM32H750VB可以当STM32H743VI使用吗?

测试发现后面FLASH的空间一样能用呢

网友:
平时用可以的,安全性要求高的项目慎重。

网友:
128K以外的会有问题,除非你能全测试过,不然出问题你都不知道怎么查。

网友:
做产品的话还是不要这样玩,万一挂了就麻烦大了,自己玩玩无所谓

网友:
自己做openmv4玩的话可以这么搞

网友:
同一个系列的产品,都是同一个元晶切下来的....测试有部分功能有问题就命名为不同的型号,自己玩玩肯定可以!!!!但是批量产品不行。。。因为你没法保证每个批次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