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RTX] keil5.12无法编译RTX例程,该怎么办?

楼主(2020-08-31):
*** Target 'Flash' uses RTOS support that is part of a Legacy Pack.
    The Legacy Pack is not installed on your computer -
    to download the missing Legacy Pack visit: www.keil.com/mdk5/legacy
*** Rebuild aborted.
Build Time Elapsed:  00:00:01

网友:
1、先把古老的5.12删掉,推荐使用最新的5.31

【安富莱】MDK5.29,5.30,5.31和各种pack软件包镜像下载(2020-08-26)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6992

2、然后你说的这个问题,你应该是编译的第1个例子,库移植方式,此例子仅支持MDK4,不支持MDK5,因为这种创建方式是依赖于MDK4的。

解决办法就是你楼主的提示信息所说的,安装兼容包,兼容包的下载也在我第1条回复的链接里面

3、其它例子,此贴即可解决:

V4,V5,V6开发的所有RTX例子都可以使用最新的MDK5.25进行编译测试了,仅需加一个命令去掉警告即可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6086&fromuid=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