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转DAPLINK] 第4篇:DAPLINK(CMSIS-DAP)引脚配置,LED状态控制,时间戳获取等,含SWD和JTAG

楼主(2020-08-31):
CMSIS-DAP硬件调试端口的标准I/O引脚支持JTAG模式和SWD模式。

JTAG和SWD的IO引脚说明

对于SWDIO引脚,只有在SWD模式下才能调用。提供此功能的目的是实现更快的I/O,这是某些高级GPIO外设可以实现的,这些外设可以独立地写入/读取单个I/O引脚而不会影响同一I/O端口的任何其他引脚。

提供了以下SWDIO引脚功能:

PIN_SWDIO_OUT_ENABLE  以启用DAP硬件的输出模式。
PIN_SWDIO_OUT_DISABLE 以启用DAP硬件的输入模式。
PIN_SWDIO_IN                  以最大的速度从SWDIO引脚读取。
PIN_SWDIO_OUT               以最大可能的速度写入SWDIO引脚。

配置 DAP I/O

    JTAG模式
    TCK, TMS, TDI, nTRST, nRESET设置为输出高电平
    TDO 设置为输入.
*/
__STATIC_INLINE void PORT_JTAG_SETUP (void) {
}

/**
   SWD模式
   SWCLK, SWDIO, nRESET设置为输出高电平
   TDI, nTRST设置为高阻  (pins are unused in SWD mode).
*/
__STATIC_INLINE void PORT_SWD_SETUP (void) {
}

/**
   禁止 JTAG/SWD 引脚
   TCK/SWCLK, TMS/SWDIO, TDI, TDO, nTRST, nRESET设置为高阻
*/
__STATIC_INLINE void PORT_OFF (void) {
}

配置SWCLK/TCK

读取引脚状态
__STATIC_FORCEINLINE uint32_t PIN_SWCLK_TCK_IN  (void) {
}

设置输出高电平
__STATIC_FORCEINLINE void     PIN_SWCLK_TCK_SET (void) {
}

设置输出低电平
__STATIC_FORCEINLINE void     PIN_SWCLK_TCK_CLR (void) {
}

配置 SWDIO/TMS

读取IO状态
__STATIC_FORCEINLINE uint32_t PIN_SWDIO_TMS_IN  (void) {
  return ((LPC_GPIO_PORT->PIN[PIN_SWDIO_TMS_PORT] >> PIN_SWDIO_TMS_BIT) & 1U);
}

设置输出高电平
__STATIC_FORCEINLINE void     PIN_SWDIO_TMS_SET (void) {
  LPC_GPIO_PORT->SET[PIN_SWDIO_TMS_PORT] = 1U << PIN_SWDIO_TMS_BIT;
}

设置输出低电平
__STATIC_FORCEINLINE void     PIN_SWDIO_TMS_CLR (void) {
  LPC_GPIO_PORT->CLR[PIN_SWDIO_TMS_PORT] = 1U << PIN_SWDIO_TMS_BIT;
}

读取IO状态,仅SWD接口模式使用
__STATIC_FORCEINLINE uint32_t PIN_SWDIO_IN      (void) {
  return (LPC_GPIO_PORT->MPIN[PIN_SWDIO_TMS_PORT] >> PIN_SWDIO_TMS_BIT);
}

设置IO输出值,仅SWD接口模式使用
__STATIC_FORCEINLINE void     PIN_SWDIO_OUT     (uint32_t bit) {
  LPC_GPIO_PORT->MPIN[PIN_SWDIO_TMS_PORT] = bit << PIN_SWDIO_TMS_BIT;
}

使能输出模式,仅SWD接口模式使用
__STATIC_FORCEINLINE void     PIN_SWDIO_OUT_ENABLE  (void) {
  LPC_GPIO_PORT->SET[PIN_SWDIO_OE_PORT] = 1U << PIN_SWDIO_OE_BIT;
}

使能输入模式,仅SWD接口模式使用
__STATIC_FORCEINLINE void     PIN_SWDIO_OUT_DISABLE (void) {
  LPC_GPIO_PORT->CLR[PIN_SWDIO_OE_PORT] = 1U << PIN_SWDIO_OE_BIT;
}

配置TDI

读取
__STATIC_FORCEINLINE uint32_t PIN_TDI_IN  (void) {

}

输出
__STATIC_FORCEINLINE void     PIN_TDI_OUT (uint32_t bit) {

}

配置TDO

读取
__STATIC_FORCEINLINE uint32_t PIN_TDO_IN  (void) {
}

配置nTRST

读取
__STATIC_FORCEINLINE uint32_t PIN_nTRST_IN   (void) {
  return (0U);  // Not available
}

输出
0: issue a JTAG TRST Test Reset.
1: release JTAG TRST Test Reset.
__STATIC_FORCEINLINE void     PIN_nTRST_OUT  (uint32_t bit) {
  ;             // Not available
}

配置nRESET

读取
__STATIC_FORCEINLINE uint32_t PIN_nRESET_IN  (void) {
  return ((LPC_GPIO_PORT->PIN[PIN_nRESET_PORT] >> PIN_nRESET_BIT) & 1U);
}

输出
- 0: issue a device hardware reset.
- 1: release device hardware reset.
__STATIC_FORCEINLINE void     PIN_nRESET_OUT (uint32_t bit) {

}

时钟周期计数器
//**************************************************************************************************
/**
\defgroup DAP_Config_Timestamp_gr CMSIS-DAP Timestamp
\ingroup DAP_ConfigIO_gr
@{
Access function for Test Domain Timer.

The value of the Test Domain Timer in the Debug Unit is returned by the function \ref TIMESTAMP_GET. By
default, the DWT timer is used.  The frequency of this timer is configured with \ref TIMESTAMP_CLOCK.

*/

/** Get timestamp of Test Domain Timer.
\return Current timestamp value.
*/
__STATIC_INLINE uint32_t TIMESTAMP_GET (void) {
  return (DWT->CYCCNT);
}

LED状态控制

//**************************************************************************************************
/**
\defgroup DAP_Config_LEDs_gr CMSIS-DAP Hardware Status LEDs
\ingroup DAP_ConfigIO_gr
@{

CMSIS-DAP Hardware may provide LEDs that indicate the status of the CMSIS-DAP Debug Unit.

It is recommended to provide the following LEDs for status indication:
- Connect LED: is active when the DAP hardware is connected to a debugger.
- Running LED: is active when the debugger has put the target device into running state.
*/

/** Debug Unit: Set status of Connected LED.
\param bit status of the Connect LED.
           - 1: Connect LED ON: debugger is connected to CMSIS-DAP Debug Unit.
           - 0: Connect LED OFF: debugger is not connected to CMSIS-DAP Debug Unit.
*/
__STATIC_INLINE void LED_CONNECTED_OUT (uint32_t bit) {
  LPC_GPIO_PORT->B[32*LED_CONNECTED_PORT + LED_CONNECTED_BIT] = bit;
}

/** Debug Unit: Set status Target Running LED.
\param bit status of the Target Running LED.
           - 1: Target Running LED ON: program execution in target started.
           - 0: Target Running LED OFF: program execution in target stopped.
*/
__STATIC_INLINE void LED_RUNNING_OUT (uint32_t bit) {
  ;             // Not available
}

初始化函数

//**************************************************************************************************
/**
\defgroup DAP_Config_Initialization_gr CMSIS-DAP Initialization
\ingroup DAP_ConfigIO_gr
@{

CMSIS-DAP Hardware I/O and LED Pins are initialized with the function \ref DAP_SETUP.
*/

/** Setup of the Debug Unit I/O pins and LEDs (called when Debug Unit is initialized).
This function performs the initialization of the CMSIS-DAP Hardware I/O Pins and the
Status LEDs. In detail the operation of Hardware I/O and LED pins are enabled and set:
- I/O clock system enabled.
- all I/O pins: input buffer enabled, output pins are set to HighZ mode.
- for nTRST, nRESET a weak pull-up (if available) is enabled.
- LED output pins are enabled and LEDs are turned off.
*/
__STATIC_INLINE void DAP_SETUP (void) {

  /* Enable clock and init GPIO outputs */

  /* Configure I/O pins: function number, input buffer enabled,  */
  /*                     no pull-up/down except nRESET (pull-up) */

  /* Configure: SWCLK/TCK, SWDIO/TMS, SWDIO_OE, TDI as outputs (high level)   */
  /*            TDO as input                                                  */
  /*            nRESET as input with output latch set to low level            */
  /*            nRESET_OE as output (low level)                               */

  /* Configure: LED as output (turned off) */

  /* Configure Peripheral Interrupt Priorities */

}

/** Reset Target Device with custom specific I/O pin or command sequence.
This function allows the optional implementation of a device specific reset sequence.
It is called when the command \ref DAP_ResetTarget and is for example required
when a device needs a time-critical unlock sequence that enables the debug port.
\return 0 = no device specific reset sequence is implemented.\n
        1 = a device specific reset sequence is implemented.
*/
__STATIC_INLINE uint8_t RESET_TARGET (void) {
  return (0U);             // change to '1' when a device reset sequence is implemented
}

网友(2024-05-07):
源码开源吗?

楼主:
开源的,CMSIS软件包里面本身就带了一个例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