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GUIX Studio的提供的横竖切换功能不能用于实际显示屏的横竖切换,仅仅是切换了横竖分辨率

楼主(2020-08-31):
实际测试了下,没有效果,这个方向切换应该仅仅是修改了下分辨率,比如之前是800*480,当前修改为480*800,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切换操作

网友A:
这个是不是得底层配合,切换操作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不是得底层配合,切换操作啊 ?

得手动修改底层实现了。

网友B:
guix dtudio是如何实现窗口切换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guix dtudio是如何实现窗口切换的啊?

下周就为大家分享对应章节的教程。

网友C:
请问怎么修改底层文件呢,实现0° 90° 180° 270°不同方向的显示呢?

网友D:
刚好用了不能修改底层去实现横竖屏的屏幕,确实修改不了。
找了一圈 Azure_RTOS_GUIX_User_Guide 和 工程文件 还是没有看到相关的。

楼主(2020-09-30):
引用 网友C:
请问怎么修改底层文件呢,实现0° 90° 180° 270°不同方向的显示呢?

要修改底层代码自己实现,后面我会发参考案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好用了不能修改底层去实现横竖屏的屏幕,确实修改不了。
找了一圈 Azure_RTOS_GUIX_User_Guide 和 工程 ...

要修改底层代码自己实现,后面我会发参考案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