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件系统不存在断电保护,意外断电会导致哪些错误?

楼主(2020-08-31):
最近在测试文件系统,想测试一下文件系统意外断电的情况下,都会产生哪些错误?没有思路怎么样测试?

网友A:
littlefs之前整过一次和fatfs的掉电保护对比:

Mbed OS 5.7中开始继续完善的嵌入式文件系统LittleFS,动态擦写均衡额掉电保护更给力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2168&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ttlefs之前整过一次和fatfs的掉电保护对比:

Mbed OS 5.7中开始继续完善的嵌入式文件系统LittleFS,动 ...

好的,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