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点击EDIT控件显示软键盘卡死

楼主(2020-08-31):
刚开始显示几次的时候还是正常的,但点了十几次之后,界面就卡死了,不知是什么原因?切换到其他页面的时候也使用GUI_EndDialog关闭对话框了。
代码如下:
case WM_NOTIFY_PARENT:
  Id    = WM_GetId(pMsg->hWinSrc);
  NCode = pMsg->Data.v;
  switch(Id) {
  case ID_EDIT_0: // Notifications sent by 'Edit'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hItemNumPad =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NumPadPage,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NumPadPage), _cbDialogNumPadPage, WM_HBKWIN, 0, 0);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break;
  //      case WM_NOTIFICATION_VALUE_CHANGED:
  //        break;
  }
  break;
  case ID_EDIT_1: // Notifications sent by 'Edit'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WM_ShowWindow(hItemNumPa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break;
  //      case WM_NOTIFICATION_VALUE_CHANGED:
  //        break;
  }
  break;
  case ID_EDIT_2: // Notifications sent by 'Edit'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WM_ShowWindow(hItemNumPa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break;
  //      case WM_NOTIFICATION_VALUE_CHANGED:
  //        break;
  }
  break;
  case ID_EDIT_3: // Notifications sent by 'Edit'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WM_ShowWindow(hItemNumPa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break;
  }
  break;
  case ID_EDIT_4: // Notifications sent by 'Edit'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WM_ShowWindow(hItemNumPad);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break;
  }
  break;

网友:
卡死主要查看有没有重复创建,动态内存是否正常释放了以及对话框不断嵌套创建问题。

网友A:
case ID_EDIT_0: 里面存在重复创建。

可以做个标志,判断键盘是否创建,防止反复创建它:

case ID_EDIT_0: // Notifications sent by 'Edit'
switch (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if (!NumPadCreateFlag) {
        hItemNumPad =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NumPadPage,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NumPadPage), _cbDialogNumPadPage, WM_HBKWIN, 0, 0);

        NumPadCreateFlag = 1;
    }

    break;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se ID_EDIT_0: 里面存在重复创建。

可以做个标志,判断键盘是否创建,防止反复创建它:

可以在创建主页面的时候就创建数字软键盘吗?创建后是隐藏状态,点击EDIT控件才显示出来,我试了一下在MainTask函数里创建,结果切换到别的页面就会闪屏
void f_MainTask(void) {
        WM_MULTIBUF_Enable(1);
    GUI_Init();
        hItemPage1 =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Page1,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Page1), _cbDialogPage1, WM_HBKWIN, 0, 0);

        hItemNumPad = GUI_CreateDialogBox(_aDialogCreateNumPadPage, GUI_COUNTOF(_aDialogCreateNumPadPage), _cbDialogNumPadPage, WM_HBKWIN, 0, 0);
        WM_SetStayOnTop(hItemNumPad, 1);
        WM_HideWindow(hItemNumPad);
        while(1){

           GUI_Delay(50);

   }
}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在创建主页面的时候就创建数字软键盘吗?创建后是隐藏状态,点击EDIT控件才显示出来,我试了一下在Ma ...

按说应该不会闪才对,键盘毕竟也是个普通窗口。

具体还是要自己排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