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USB教程开工制作,各种常用USB通信协议和上位机案例统统整出来,更新至第9章(2020-11-16)

楼主(2020-09-01):
说明:
1、各种的CDC,HID,MSC,虚拟网卡,WinUSB,Audio等,还有复合USB设备,Host外挂各种USB设备统统做个案例。并且制作HID,BULK等通信机制的上位机例子。
2、之所以使用RL-USB作为USB协议栈的首个教程,主要是简单易用,各家M内核芯片都可以方便的移植。
3、基本上掌握了这个,大部分项目需要的USB通信我们基本都可以方便的实现。并且RL-USB的设备源码已经通过DAPLINK开源了出来,大家要查看也十分方便。
4、最后还有一点考虑是H7-TOOL的RTX5全家桶版和H7-TOOL的DAPLINK调试器配套文档要使用(V5,V6和V7开发板也会配套DAPLINK例子,含HID和WinUSB两种方式),所以把RTX5内核教程也重新开工了。

注意事项:
1、每个例子配套AC5和AC6两个版本。
2、编译例子前务必安装当前最新的MDK软件包,汇总下载地址: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0490

V7更新至第9章(2020-11-16):

例子:
V7-4001_RTX5 Kernal Template.7z (2.79MB)
V7-4002_RL-USB Template.7z (2.88MB)
V7-4003_RL-USB Debug Mode.7z (2.89MB)

V6更新至第9章(2020-11-16):

例子:
V6-4001_RTX5 Kernal Template.7z (1.33MB)
V6-4002_RL-USB Template.7z (1.42MB)
V6-4003_RL-USB Debug Mode.7z (1.42MB)

V5更新至第9章(2020-11-16):

例子:
V5-4001_RTX5 Kernal Template.7z (1.50MB)
V5-4002_RL-USB Template.7z (1.54MB)
V5-4003_RL-USB Debug Mode.7z (1.55MB)

目录:

RL-USB框图:

各种常用功能,基本都整好了。

2020-10-07
完成前两章

2020-10-08
完成第3章

2020-10-10
完成第4章

2020-10-14
完成第5章

2020-10-19
完成第6章

2020-10-26
完成第7章和第8章。

2020-11-16
完成第9章。

楼主:
准备开始做,首版教程定于10月15发布。

网友:
66希望这次能一次吃透USB

网友A:
666,大佬有什么学习usb好的资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666,大佬有什么学习usb好的资料吗

官网,usb.org

网友:
你好,有没有HS USB host呢?

网友:
HS USB Host的例程有吗?

网友B:
目前有没有 HS USB host的例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前有没有 HS USB host的例程呢?

可供参考

【原创开源应用第5期】基于RL-USB+RL-FlashFS的外挂U盘解决方案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id=89202&fromuid=58

楼主(2020-10-07):
2020-10-07
完成前两章

楼主:
2020-10-08
完成第3章

楼主:
2020-10-10
完成第4章

楼主:
2020-10-14
完成第5章

楼主:
完成第6章。

楼主:
2020-10-26 完成第7章和第8章。

网友C:
硬汉,咨询两个问题:1.我自己创建的工程,在包管理里和硬汉模板里有一点不同,如下图2.编译时报错. \H7_RL_CM7\H7_RL_CM7.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Driver_USBD0 (referred from usbd_config_0.o).
请问硬汉知道原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汉,咨询两个问题:1.我自己创建的工程,在包管理里和硬汉模板里有一点不同,如下图2.编译时报错. \H7_RL ...

你是不是选择指定版本了

楼主(2020-11-16):
2020-11-16
完成第9章。

网友D(2020-12-25):
请教一下,我使用rlusb,但是最后点确认后提示copy几个头文件失败,我看了那个源文件的路径,根本就没有,问一下硬汉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我使用rlusb,但是最后点确认后提示copy几个头文件失败,我看了那个源文件的路径,根本就没有, ...

方便的话,发下错误提示,看看跟我之前遇到的一样不

网友D:
引用 楼主:
方便的话,发下错误提示,看看跟我之前遇到的一样不

您看一下,就会出现这个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看一下,就会出现这个错误

这种的还真没遇到过。

网友E:
有Audio声卡的吗?这个比较少见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Audio声卡的吗?这个比较少见

RL-USB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