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FDCAN] STM32H743 CAN2接收中断进不来

楼主(2020-09-01):
请问各位大佬,有用过H743的CAN2吗?项目中需要使用两路CAN,配置成中断收发的工作方式,CAN1接收发送都没问题,CAN2发送正常,接收中断进不来。CAN1与CAN2同样的配置,请问可能是什么问题?查找论坛里的资料,采用了下述两种方法仍然不能调通。

1、调试使用芯片为Y版本,Y版本存在CPU不能同时使用两路的CAN的问题,CPU和两个CANFD同时访问MessageRAM的时候,同一时刻仅让一个CANFD访问即可解决。可单独配置使用CAN2仍然不能进入接收中断。

2、如果要配置CAN2,CAN2参数MessageRAMOffset就必须根据CAN1使用空间进行地址偏移,这样的话CAN1和CAN2才可以同时使用。CAN2配置时修改MessageRAMOffset偏移地址仍然不能进入接收中断。

板子硬件问题基本已排除,CAN芯片以及后端波形均正常。是否CAN2配置有什么不同的地方,需要特别注意下?

网友:
帮顶,H7改成CAN FD后,一直没去研究。

网友A:
请教他:

STM32H7 CAN1 CAN2 同时使用教程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6228&fromuid=58

网友:
static uint8_t MX_FDCAN_Init(FDCAN_HandleTypeDef *hfdcan)
{
    HAL_FDCAN_DeInit(hfdcan);                              //先清除以前的设置

    if(hfdcan == &fdcan1)
    {
    hfdcan->Instance=FDCAN1;

    hfdcan->Init.FrameFormat=FDCAN_FRAME_CLASSIC;            //传统模式
    hfdcan->Init.Mode=FDCAN_MODE_NORMAL;
    hfdcan->Init.AutoRetransmission=DISABLE;                 //关闭自动重传!传统模式下一定要关闭!!!
    hfdcan->Init.TransmitPause=DISABLE;                      //关闭传输暂停
    hfdcan->Init.ProtocolException=DISABLE;                  //关闭协议异常处理
    hfdcan->Init.NominalPrescaler=presc;                     //分频系数
    hfdcan->Init.NominalSyncJumpWidth=ntsjw;                 //重新同步跳跃宽度
    hfdcan->Init.NominalTimeSeg1=ntsg1;                      //tsg1范围:2~256
    hfdcan->Init.NominalTimeSeg2=ntsg2;                      //tsg2范围:2~128
    hfdcan->Init.MessageRAMOffset=0;                         //信息RAM偏移
    hfdcan->Init.StdFiltersNbr=0;                            //标准信息ID滤波器编号
    hfdcan->Init.ExtFiltersNbr=0;                            //扩展信息ID滤波器编号
    hfdcan->Init.RxFifo0ElmtsNbr=1;                          //接收FIFO0元素编号
    hfdcan->Init.RxFifo0ElmtSize=FDCAN_DATA_BYTES_8;         //接收FIFO0元素大小:8字节
    hfdcan->Init.RxBuffersNbr=0;                             //接收缓冲编号
    hfdcan->Init.TxEventsNbr=0;                              //发送事件编号
    hfdcan->Init.TxBuffersNbr=0;                             //发送缓冲编号
    hfdcan->Init.TxFifoQueueElmtsNbr=1;                      //发送FIFO序列元素编号
    hfdcan->Init.TxFifoQueueMode=FDCAN_TX_FIFO_OPERATION;    //发送FIFO序列模式
    hfdcan->Init.TxElmtSize=FDCAN_DATA_BYTES_8;              //发送大小:8字节
    if(HAL_FDCAN_Init(hfdcan)!=HAL_OK) return 1;           //初始化FDCAN

    FDCAN1_RXFilter.IdType=FDCAN_STANDARD_ID;                       //标准ID
    FDCAN1_RXFilter.FilterIndex=14;                                  //滤波器索引
    FDCAN1_RXFilter.FilterType=FDCAN_FILTER_MASK;                   //滤波器类型
    FDCAN1_RXFilter.FilterConfig=FDCAN_FILTER_TO_RXFIFO0;           //过滤器0关联到FIFO0
    FDCAN1_RXFilter.FilterID1=0x0000;                               //32位ID
    FDCAN1_RXFilter.FilterID2=0x0000;                               //如果FDCAN配置为传统模式的话,这里是32位掩码
    if(HAL_FDCAN_ConfigFilter(&fdcan1,&FDCAN1_RXFilter)!=HAL_OK) return 2;//滤波器初始化
//    HAL_FDCAN_ConfigGlobalFilter(hfdcan, FDCAN_ACCEPT_IN_RX_FIFO0, FDCAN_ACCEPT_IN_RX_FIFO0, ENABLE, ENABLE);
    HAL_FDCAN_Start(&fdcan1);                               //开启FDCAN
    HAL_FDCAN_ActivateNotification(&fdcan1,FDCAN_IT_RX_FIFO0_NEW_MESSAGE,0);
    return 0;

    }

    else if(hfdcan == &fdcan2)
    {
    hfdcan->Instance=FDCAN2;

    hfdcan->Init.FrameFormat=FDCAN_FRAME_CLASSIC;            //传统模式
    hfdcan->Init.Mode=FDCAN_MODE_NORMAL;
    hfdcan->Init.AutoRetransmission=DISABLE;                 //关闭自动重传!传统模式下一定要关闭!!!
    hfdcan->Init.TransmitPause=DISABLE;                      //关闭传输暂停
    hfdcan->Init.ProtocolException=DISABLE;                  //关闭协议异常处理
    hfdcan->Init.NominalPrescaler=presc;                     //分频系数
    hfdcan->Init.NominalSyncJumpWidth=ntsjw;                 //重新同步跳跃宽度
    hfdcan->Init.NominalTimeSeg1=ntsg1;                      //tsg1范围:2~256
    hfdcan->Init.NominalTimeSeg2=ntsg2;                      //tsg2范围:2~128
    hfdcan->Init.MessageRAMOffset=0;                         //信息RAM偏移
    hfdcan->Init.StdFiltersNbr=0;                            //标准信息ID滤波器编号
    hfdcan->Init.ExtFiltersNbr=0;                            //扩展信息ID滤波器编号
    hfdcan->Init.RxFifo0ElmtsNbr=1;                          //接收FIFO0元素编号
    hfdcan->Init.RxFifo0ElmtSize=FDCAN_DATA_BYTES_8;         //接收FIFO0元素大小:8字节
    hfdcan->Init.RxBuffersNbr=0;                             //接收缓冲编号
    hfdcan->Init.TxEventsNbr=0;                              //发送事件编号
    hfdcan->Init.TxBuffersNbr=0;                             //发送缓冲编号
    hfdcan->Init.TxFifoQueueElmtsNbr=1;                      //发送FIFO序列元素编号
    hfdcan->Init.TxFifoQueueMode=FDCAN_TX_FIFO_OPERATION;    //发送FIFO序列模式
    hfdcan->Init.TxElmtSize=FDCAN_DATA_BYTES_8;              //发送大小:8字节
    if(HAL_FDCAN_Init(hfdcan)!=HAL_OK) return 1;             //初始化FDCAN

    FDCAN2_RXFilter.IdType=FDCAN_STANDARD_ID;                       //标准ID
    FDCAN2_RXFilter.FilterIndex=0;                                  //滤波器索引
    FDCAN2_RXFilter.FilterType=FDCAN_FILTER_MASK;                   //滤波器类型
    FDCAN2_RXFilter.FilterConfig=FDCAN_FILTER_TO_RXFIFO0;           //过滤器0关联到FIFO0
    FDCAN2_RXFilter.FilterID1=0x0000;                               //32位ID
    FDCAN2_RXFilter.FilterID2=0x0000;                               //如果FDCAN配置为传统模式的话,这里是32位掩码
    if(HAL_FDCAN_ConfigFilter(&fdcan2,&FDCAN2_RXFilter)!=HAL_OK) return 2;//滤波器初始化
//    HAL_FDCAN_ConfigGlobalFilter(hfdcan, FDCAN_ACCEPT_IN_RX_FIFO0, FDCAN_ACCEPT_IN_RX_FIFO0, ENABLE, ENABLE);
    HAL_FDCAN_Start(&fdcan2);                               //开启FDCAN
    HAL_FDCAN_ActivateNotification(&fdcan2,FDCAN_IT_RX_FIFO0_NEW_MESSAGE,0);

    return 0;
    }

    return 0;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他:

STM32H7 CAN1 CAN2 同时使用教程

这个方法我尝试过,可还是不行,我去请教下

楼主:
大佬,你这个配置是可以的吗?我其它配置基本与你这个一致,就只是你这里CAN1滤波器索引设置为14,难道是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你这个配置是可以的吗?我其它配置基本与你这个一致,就只是你这里CAN1滤波器索引设置为14,难道是 ...

我这边是正常使用的,你先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