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GUIX Studio几乎所有控件的都支持静态内存和动态内存两种创建方式

楼主(2020-09-01):
小型应用一般使用静态内存,GUIX启动阶段就会分配好。

大型应用使用动态内存,充分里面动态内存,当然,如果内存空间足够,也可使用静态。

官方手册说明:

GUIX Studio对应空间位置。

网友A(2023-01-08):
动态内存分配的使用有V6开发板的例程吗?官方的例程里面也都是静态分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态内存分配的使用有V6开发板的例程吗?官方的例程里面也都是静态分配。。。

这个使用比较简单,用仅需勾上这个选型就可以使用,无需额外操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使用比较简单,用仅需勾上这个选型就可以使用,无需额外操作。

仅勾上这个选项,编译时会提示:未定义标识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仅勾上这个选项,编译时会提示:未定义标识符

那估计是版本的问题,你当前的GUIX Studio和芯片端GUIX分别用的那个版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估计是版本的问题,你当前的GUIX Studio和芯片端GUIX分别用的那个版本。

搞定了!
调用gx_studio_named_widget_create()创建窗口,gx_widget_attach()附加到父窗口。
调用gx_widget_find()通过组件ID找到组件的句柄对其进行操作。
如果窗口不用了,gx_widget_delete()删除窗口,释放内存。附件是微软GUIX和GUIX Studio中文版用户指南。

网友A:
附件是微软GUIX和GUIX Studio中文版用户指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附件是微软GUIX和GUIX Studio中文版用户指南.

谢谢分享,中文版我在这个帖子里面汇总了。

ThreadX全家桶源码和文档下载,含GUIX,Filex,NetX,USBX,GUIX Studio,TraceX等,全部升级至V6.2.0(2022-10-31)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 ... 7925&fromuid=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