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刷新速度慢

楼主(2020-09-01):
各位大咖,硬汉哥好,我正在调试STM32H743+FPGA+emwin,都是用FMC总线读取,目前使用分时复用的方式,FPGA主要做双口ram,emwin显示的屏是使用10.1寸(1280*800,rgb565),现在有两个问题,第一当emwin刷新是会影响我中断EXTI3响应,中断IO引脚没有被其他模块占用,而且输入的脉冲信号没有问题,第二是emwin刷新时间过长,反转IO用示波器看了下GUI_EXEC()需要500ms+,感觉哪里有问题,但不确定,希望各位大咖和硬汉哥可以帮忙指哥方向。

网友:
没太理解,H7使用FMC外接FPGA,然后10.1寸屏怎么接的,SDRAM接了没,关键信息没有描述清楚。

楼主:
硬汉哥你好,H7的FMC用了两块区域,SRAM块用来读FPGA,SDRAM用来做emwin缓存,10.1寸屏用的RGB565接口用ltdc做的驱动,SDRAM用的W9825G6KH

网友:
先把FPGA的端所有引脚设置为高阻,防止影响,跑emWin看看是否正常。

然后就是SDRAM的FMC块区和FPGA的FMC块区全部设置为Strongely order试试

楼主:
好的 我试下,那emwin刷新过慢是什么原因呢,这个我将FPGA相关初始化和操作函数屏蔽也会这么慢,不清楚是哪里的原因。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加快EMWIN的刷新速度呢

楼主:
好的,硬汉哥,谢谢,我这就试下
Strongely order这个配置我看了下宏定义没找到相关配置接口,这个是配置哪个寄存器呢。
再者,我将FPGA相关初始化和刷新函数关闭发现emwin刷新速度依旧很慢。执行GUI_EXEC就由500ms,这里可能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
使用这个帖子的应用代码做个跑分测试:

第7期:官方提供专业的LCD驱动性能测试功能BASIC_DriverPerformance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3891&fromuid=58

楼主:
硬汉哥  为什么我现在初始化了FMC读外部SRAM,又出初始化了EXTI3,用的GPIOE3脚,用信号发生器给他一个2Hz的信号,中断中反转了GPIOB1连接LED,FMC初始化中没用到这两个脚,结果发现,在写入读出sram时,会多次触发EXTI3,不清楚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硬汉哥  为什么我现在初始化了FMC读外部SRAM,又出初始化了EXTI3,用的GPIOE3脚,用信号发生器给他一个2Hz ...

示波器接到你的PE3引脚,看看是不是有什么异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接到你的PE3引脚,看看是不是有什么异常了

PE3脚的波形看过没问题,你之前说的高阻抗是什么意思。我读FPGA的时候的确发现地上有毛刺

网友:
引用 楼主:
PE3脚的波形看过没问题,你之前说的高阻抗是什么意思。我读FPGA的时候的确发现地上有毛刺

FPGA端不通信,即没有片选的时候,将其引脚设置为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