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ac6编译出错,请指点

楼主(2020-09-01):
.\AC6\LIB_F103.axf: Error: L6971E: main.o(.ARM.__at_0x2000a000) type RW incompatible with startup_stm32f103xe.o(STACK) type ZI in er RW_IRAM1.

代码中使用了:
    uint32_t  temp  __attribute__((section(".ARM.__at_0x2000a000")));

stack= 0x400
heap = 0x200

网友A:
不能定义到你option选项已经设置的地址空间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定义到你option选项已经设置的地址空间里面。

那请问,有ac6的设置例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请问,有ac6的设置例程吗?

不需要例程,直接指定要你的MDK Option选项里面RW_IRAM1指定的以外地址空间即可

楼主:
硬汉哥,我设置如下,64kram分成两个区域,我使用两个编译器分别编译,ac5的编译器都不用分sram区的,为啥ac6需要呢?
#if defined(ARMCC_AC5)

    uint32_t variable2 __attribute__((at(0x2000b000)));  // Place at 0x2000b000

    uint32_t variable3 __attribute__((at(0x2000b004)));  // Place at

    uint32_t variable __attribute__((at(0x2000a000)));  // Place at
    uint8_t   UART_RX_BUF[10]  __attribute__((at(0x20001000)));    //就是将串口接收的数据定位到RAM中起始地址为0X20001000;
    //#elif defined(ARMCC_AC6)
#else
    //在MDK VC6版本编译器下 将temp定义的0x100位置 如下
    uint32_t  temp  __attribute__((section(".ARM.__at_0x20000010"))) = 0;
        //uint32_t  temp  __attribute__((section(".ARM.__at_0x2000b000"))) = 0;
        //uint32_t  temp;
    //uint32_t  my_peripheral __attribute__((section(".ARM.__at_0X20001010")));
    //uint32_t  temp_macro __AT_ADDR(0X20001004);
    //uint32_t  *uiHeap = (uint32_t *)0X20001016;
        uint8_t   UART_RX_BUF[10]  __attribute__((section(".ARM.__at_0x2000b000")));    //就是将串口接收的数据定位到RAM中起始地址为0X2000b000;
    #define AD7793_COMM_ADDR(x) (((x) & 0x7u) << 3u)    /* Register Address */
    uint8_t ad7793_var = 0x3;

#endif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硬汉哥,我设置如下,64kram分成两个区域,我使用两个编译器分别编译,ac5的编译器都不用分sram区的,为 ...

AC6要指定的,最好不要包含到你MDK Option所定义0x2000 0000到0x2000 8000之间。

这个其实有更好用的版本,不知道适合你不

定义方式__attribute__((section (".RAM_D1")))可以正常用到MDK的AC5和AC6下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7631&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AC6要指定的,最好不要包含到你MDK Option所定义0x2000 0000到0x2000 8000之间。

这个其实有更好用的 ...

多谢,指点,先睹为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AC6要指定的,最好不要包含到你MDK Option所定义0x2000 0000到0x2000 8000之间。

这个其实有更好用的 ...

谢谢硬汉哥,已经成功了~~

楼主:
这么看来,还是ac6语法比较严格 了,ac5好像是自动分配了,那请问硬汉,我ac6下分开了两个区域,如果不加__attribute__((section (".RAM_D1"))),那变量分配是什么原则,默认iram1吗?不够了自动分配到iram2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看来,还是ac6语法比较严格 了,ac5好像是自动分配了,那请问硬汉,我ac6下分开了两个区域,如果不加__ ...

对,是这样的。

楼主:
Demo\LIB_F103.sct(17): warning: L6329W: Pattern *(.RAM_D1) only matches removed unused sections.
硬汉哥,我使用ac5编译器,为啥这种方式会变错误??

; *************************************************************
; *** Scatter-Loading Description File generated by uVision ***
; *************************************************************

LR_IROM1 0x08000000 0x00080000  {    ; load region size_region
  ER_IROM1 0x08000000 0x00080000  {  ; load address = execution address
   *.o (RESET, +First)
   *(InRoot$$Sections)
   .ANY (+RO)
   .ANY (+XO)
  }
  RW_IRAM1 0x20000000 0x00008000  {  ; RW data
   .ANY (+RW +ZI)
  }
  ; RW data - 32KB SRAM
  RW_IRAM2 0x20008000 0x00008000 {
  *(.RAM_D1)
  }
}

#if defined(ARMCC_AC5)
        __attribute__((section (".RAM_D1"))) uint32_t AXISRAMBuf[10];
        __attribute__((section (".RAM_D1"))) uint32_t temp = 0;

    uint32_t variable2;// __attribute__((at(0x2000b000)));  // Place at 0x2000b000

    uint32_t variable3;// __attribute__((at(0x2000b004)));  // Place at

    uint32_t variable;// __attribute__((at(0x2000a000)));  // Place at
    uint8_t   UART_RX_BUF[10];//  __attribute__((at(0x2000c000)));    //就是将串口接收的数据定位到RAM中起始地址为0X20001000;
    //#elif defined(ARMCC_AC6)
#else

搞定了,原来是没有使用的警告。

网友(2020-10-01):
引用 楼主:
Demo\LIB_F103.sct(17): warning: L6329W: Pattern *(.RAM_D1) only matches removed unused sections.
硬 ...

对,就是个警告。

网友(2023-02-21):
回复12楼,

避免警告,可以加个参数
__attribute__((used, section(".CCM_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