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继续研究了下ThreadX GUIX的直驱方式,还是有点问题

楼主(2020-09-01):
直驱方式就不需要canvas画布了,使用芯片内部RAM就够用。

但是GUIX Studio貌似只能生成需要画布的代码,画布的实现是突破点:

网友:
硬汉的专研精神值得我学习

网友A:
之前也有考虑过这个问题,想着能不能用到ram不够的如stm32f1系列,一直想实验下,可惜时间也不够。看2D绘图函数实现,最后绘制的都是诸如gx_display_driver_horizontal_line_draw等回调函数,这些函数现有的都是在canvas操作,换成直接画点,理论上应该可以,这样canvas大小只是一个虚拟设置了。写似乎没什么问题,但读代码好像有些条件验证,就需要改代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也有考虑过这个问题,想着能不能用到ram不够的如stm32f1系列,一直想实验下,可惜时间也不够。看2D绘图 ...

官方应该考虑出个例子,摸索有点太伤神了。

网友:
这个很有实际意义

网友:
我就是有这样的需求,用F407但没有外扩RAM,之前在论坛有提过,没想到硬汉这么快就开始研究了。
我自己研究了几天,能力有限没搞出来,项目又紧,先用emWin开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