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请教在串口例程中,系统设置4BIT全部用于表示抢占优先级,为什么子优先级可以设置为1?

楼主(2020-09-01):
我使用的是stm32f429-v6开发板,使用MDK编译和调试。
在HAL_Init()函数中,有如下语句用于设置4个BIT全部用于表示抢占优先级,0个BIT用于表示子优先级。如下:
如下,在串口FIFO例程InitHardUart()函数中,却设置抢占优先级为0,子优先级为1。如下:
请教各位,按照我的理解,既然子优先级分配0个BIT,那只能将子优先级设置0,这里为什么可以设置为1?感谢各位指教。

网友A:
设置这个bit已经不起作用了,随意写了个值,方便代码区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这个bit已经不起作用了,随意写了个值,方便代码区分。

明白了,感谢硬汉大哥。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了,感谢硬汉大哥。

另外就是,自己实际项目中,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再做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