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关于stm32f429使用TTL转LVDS芯片的问题

楼主(2020-09-02):
想使用429驱动THINE: THC63LVDM83D 或者NS: DS90CF383或者TI: SN65LVDS93来实现TTL转LVDS用以显示8寸1024*600的lvds屏幕,我在网上查询到的是这类转换芯片一般都是搭配的高频芯片,请问 1, 429可以驱动吗(屏幕显示波形输出,最高为2KHZ);2,如果可以驱动,这个驱动代码写得话是不是只用负责rgb,转换成lvds这块由硬件完成?

楼主:
先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A:
可以实现的。
另外这种1024*600分辨率的话,RGB接口也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实现的。
另外这种1024*600分辨率的话,RGB接口也有的。

谢谢硬汉哥,现在屏幕已经亮了,可以显示纯色,但是显示英文字符和数字都是显示异常(用的字符点阵),这个可能是什么引起的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硬汉哥,现在屏幕已经亮了,可以显示纯色,但是显示英文字符和数字都是显示异常(用的字符点阵),这 ...

显示个直线啥的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个直线啥的正常吗

显示正常了,是SRAM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