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 请教:V7开发板RL-TCPnet客户端例程脱离MDK环境不能独立正常运行

楼主(2020-09-02):
V7开发板 TCP客户端(FreeRTOS)程序在MDK中调试下载后,即使退出调试模式,也能正常运行:串口上显示: Link is down   Link is up  100MBit Full duplex 网线插入,创建应用任务

但是,关掉电源,重新上电后,串口上只显示 Link is down,卡在这儿了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呢?谢谢!

网友A:
帮你测试了,没问题。
不带调试器,重复开关电源,串口助手展示,动态GIF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你测试了,没问题。
不带调试器,重复开关电源,串口助手展示,动态GIF如下:

谢谢,

程序中除了IP地址外,我只修改了一处:
把Manage Run-Time Environment中的Network从MDK-Pro修改成MDK-Plus了

是不是这个原因呢?感觉不太可能啊

网友B(2020-10-12):
我也遇到了类似问题,最后发现是冷启动ETH模块加载需要时间,所以在初始化前需要进行一定延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了类似问题,最后发现是冷启动ETH模块加载需要时间,所以在初始化前需要进行一定延时。

关键点不是这个,应该是楼主没有移植到。

这个有个很关键的地方就是软件复位。

CMSIS-Driver驱动各种以太网PHY芯片,读取ID前建议加上软件复位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5709&fromuid=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