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TCPnet] 关于rl_tcpnet服务端代码能否支持多个客户端连接问题?

楼主(2020-09-02):
最近在做rl_tcpnet的实验,板子上创建了一个TCP服务端,想要接收电脑上多个客户端的连接与通信,但是实际效果只能连接上一个,第二个始终无法连接,有没有哪位大神实现了支持接收多个客户端连接的?

楼主:
用的工程模板就是硬汉哥V5 TCP服务器代码

网友:
TCP是一对一的,一个服务器对应一个客户端。

网友:
论坛里搜索一下,之前硬汉解释过这个的,之前我也问过怎么处理的。有相关的帖子

网友A(2020-10-23):
服务端支持多连接应该是最基本的要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服务端支持多连接应该是最基本的要求了。

理解有偏差,不管怎么玩,TCP就是一对一的。玩一下原始Socket API就熟练了。

我们用WinSocket或者BSD Socket,依然是一对一的,区别的是我们可以设置可以创建的连接数量,让用户看起来是服务端支持了一堆连接,实际他依然是一对一处理。

网友:
不要用socket接口,用这些API即可。用法看chm文档。
extern U8   tcp_get_socket (U8 type, U8 tos, U16 tout,
                            U16 (*listener)(U8 socket, U8 event, U8 *buf, U16 len));
extern BOOL tcp_release_socket (U8 socket);
extern BOOL tcp_listen (U8 socket, U16 locport);
extern BOOL tcp_connect (U8 socket, U8 *remip, U16 remport, U16 locport);
extern U8  *tcp_get_buf (U16 size);
extern U16  tcp_max_dsize (U8 socket);
extern BOOL tcp_check_send (U8 socket);
extern U8   tcp_get_state (U8 socket);
extern BOOL tcp_send (U8 socket, U8 *buf, U16 dlen);
extern BOOL tcp_close (U8 socket);
extern BOOL tcp_abort (U8 socket);
extern void tcp_reset_window (U8 socket);

网友A:
建议版主能做一期支持多连接的例程。在实际应用中要比 “第13章 RL-TCPnet 之创建多个 TCP 客户端“ 有用得多。在工控应用中,通常是一个服务端(从站)要为多个客户端(主站)通过数据服务。在一个设备中做多个客户端的应用很少。在WINDOWS的编程中,我们可以用SOCKET编程,用一个SOCKET监听,然后为每个连接的SOCKET创建一个线程,等等。。。   谢谢版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版主能做一期支持多连接的例程。在实际应用中要比 “第13章 RL-TCPnet 之创建多个 TCP 客户端“ 有用得 ...

采纳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