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的时间显示问题

楼主(2020-09-02):
硬汉哥我想问一下emwin实例智能家居中的时间显示函数是在哪里定义的,我这里老是提示未定义,也加了rtc.h。
就是以下几个函数:
RTC_GetTime、RTC_GetDate、RTC_Hours、RTC_Minutes、RTC_Seconds、RTC_Year、RTC_Date

网友:
文件bsp_rtc.c

楼主:
直接#include "bsp_rtc.c",提示没找到可是我加进去了啊,怎么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直接#include "bsp_rtc.c",提示没找到可是我加进去了啊,怎么解决?

bsp_rtc.c和bsp_rtc.h

调用的时候包含bsp_rtc.h

楼主:
引用 网友A:
bsp_rtc.c和bsp_rtc.h

调用的时候包含bsp_rtc.h

硬汉哥我想在我写的程序里使用你这种方式实现实时时间显示,请问要怎么弄?我的是H7的板子,按照你说的包含bsp_rtc.h行不通,error:unknown type name "uint_8t",编译还出现了..\OBJ\Template.axf: error: L6002U: Could not open file ..\obj\bsp_rtc.o: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bsp_rtc.c和bsp_rtc.h都加进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汉哥我想在我写的程序里使用你这种方式实现实时时间显示,请问要怎么弄?我的是H7的板子,按照你说的包 ...

我这个是标准库的,你要简单修改下用于H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