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OS-III] 关于STM32H743的IAP升级问题

楼主(2020-09-02):
我编写的APP程序是使用ucosIII的系统,然后我的IAP程序没有使用任何系统,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如果我使用类似于Keil下载程序到0x8100000,在0x8000000地址开始的IAP程序,可以跳转到APP程序运行,然后我将板子上的SPI Flash里面的程序使用IAP程序烧写到0x8100000之后,出现卡死的情况,但已经执行了跳转程序,并且我SPI里面的程序和我下载到0x8100000的程序是一样的,并且我确认,我从SPI中烧写到板子上的程序没有出错,所以我想请问一下有哪位大神知道这个是什么问题吗?应该怎么样解决?跳转代码如下,
uint32_t i=0;
        void (*SysMemBootJump)(void);
        __IO uint32_t BootAddr = 0x8100000;
        __set_PRIMASK(1);

        SysTick->CTRL = 0;
    SysTick->LOAD = 0;
    SysTick->VAL = 0;

        HAL_RCC_DeInit();

        for (i = 0; i < 8; i++)
        {
                NVIC->ICER[i]=0xFFFFFFFF;
                NVIC->ICPR[i]=0xFFFFFFFF;
        }

        __set_PRIMASK(0);
        if(((*(__IO uint32_t *)appxaddr) & 0x2FF00000)==0x24000000)        //检查栈顶地址是否合法.
        {
                SysMemBootJump = (void (*)(void)) (*((uint32_t *) (BootAddr + 4)));

                __set_MSP(*(uint32_t *)BootAddr);
                __set_CONTROL(0);
                SysMemBootJump();
                while(1)
                {
                }
        }

网友A:
基于STM32H7的BOOT和APP代码都使用最新版uCOS-III V3.08.00的案例,相互之间任意跳转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7260&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于STM32H7的BOOT和APP代码都使用最新版uCOS-III V3.08.00的案例,相互之间任意跳转
http://www.armbbs.c ...

BOOT程序必须要使用uCOS-III吗,可以不适用带有系统的BOOT跳转到带有系统的APP程序吗

网友:
读出来看看app代码是不是一样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BOOT程序必须要使用uCOS-III吗,可以不适用带有系统的BOOT跳转到带有系统的APP程序吗

没问题,只是给你一个参考。主要看跳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只是给你一个参考。主要看跳转。

我的跳转代码就是上面贴出来的,但是现在的情况就是,我使用J-link烧写到0x8100000地址的程序可以通过IAP程序跳转过去执行,但是,我自己烧写的文件却不可以执行,我使用J-LINK读出来的程序,又跟我生成的bin文件是一致的,所以,这个现在我不太清楚问题在哪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跳转代码就是上面贴出来的,但是现在的情况就是,我使用J-link烧写到0x8100000地址的程序可以通过IAP ...

这种诡异问题,应该程序里面隐藏有其它bug,得逐步排查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诡异问题,应该程序里面隐藏有其它bug,得逐步排查下了

嗯嗯,我自己查找一下,能确定不是跳转的问题就十分感谢了

网友:
写之前得擦除FLASH。
keil帮你完成了擦除操作。
你得检查一下FLASH有没有擦除。
上面那位仁兄建议你读出来看看app代码是不是一样就行了。我觉得很有道理。

网友(2021-01-10):
“SPI里面的程序和我下载到0x8100000的程序是一样的”并不代表你写入到flash到一定正确,可以在iap中直接读取打印输出0x8100000后数据,然后对比app的bin文件,这样可以大大定位问题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