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请教一下arm dsp库运算fft的问题

楼主(2020-09-02):
我用arm dsp 做fft运算的时候,输入一个数组,调用完FFT函数后,输入数组的值就改变了,这样是正常的吗?

网友:
正常的,本来就这样

网友:
部分DSP库函数会用形参做大缓冲,来节省RAM需求,具体你要以源码为准。

网友A:
怕程序给改了原数组的话直接强制转成常量指针传进去,它不就改不了了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怕程序给改了原数组的话直接强制转成常量指针传进去,它不就改不了了嘛

最好不要这么改,因为有些函数要用形参大数组做缓冲使用,改了,函数就执行失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最好不要这么改,因为有些函数要用形参大数组做缓冲使用,改了,函数就执行失败了。

他这么干是为了函数调用的时候省栈内存嘛,但是这样子调用函数给参数的时候,我的数据可能还要用,那不是我要先把自己的数据备份一份再给它了嘛,相当于它自己不用申请堆内存用了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这么干是为了函数调用的时候省栈内存嘛,但是这样子调用函数给参数的时候,我的数据可能还要用,那不是 ...

可以先自己用完了,再给FFT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