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C测量的方案,讨论

楼主(2020-09-02):
专业的LCR表多采用电桥方式来测量电感、电容,可以获得测元件的复阻抗特征参数,并且测量精度有保证。
考虑到如下因素,5位半万用表不能选择电桥方案来测量。
1、LCR电桥方案必须4个独立的端子。
2、表笔插孔端子只设计了3个: 10A,  COM,  VAΩ。
3、其中10A, COM两个端子是不能用开关断开的。VAΩ端子可以通过继电器切换。

现在倾向于选择LC振荡电路来测量电感和小电容,选择RC振荡电路来测量大电容。能显示电感值和电容值即可满足大部分需求。

现在有个问题,必须找一个合适的振荡电路。
1、因为表笔插孔的限制,必须要求待测的电容、电感的一个引脚必须连接到COM(地)
2、电感量程: 1.000uH ~ 100.00mH
3、电容量程:1.00pF~ 100.00mF
4、测量精度目标:1%

网友A:
TI的这个貌似比较符合要求,他们不是电桥式,用的自动平衡方式的。

LCR仪表模拟前端参考设计:
https://www.ti.com/tool/TIDA-060029

手册(含原理图):

精度可以做到0.1%

不同测量方法比较

网友:
引用 网友A:
TI的这个貌似比较符合要求,他们不是电桥式,用的自动平衡方式的。

LCR仪表模拟前端参考设计:

这个好,资料详细。

网友B:
之前研究过一段时间的自由轴方式测量LCR ,奈何本人水平与精力有限,奉上部分资料

DDM LCRmeter原理图V6.0.pdf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研究过一段时间的自由轴方式测量LCR ,奈何本人水平与精力有限,奉上部分资料

非常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研究过一段时间的自由轴方式测量LCR ,奈何本人水平与精力有限,奉上部分资料

谢谢分享,我将仔细研究下这些资料。看是否能用到万用表的设计上。

网友C:
说一个电力行业的电容电感测试仪方案:为避免受到工频的干扰,设备使用SPWM方式,产生一个55Hz的交流电流源(0-2A)信号施加到被测负载上,使用AD7606同步采样被测负载的电压电流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一个电力行业的电容电感测试仪方案:为避免受到工频的干扰,设备使用SPWM方式,产生一个55Hz的交流电流源 ...

非常感谢。

网友:
不用搞自由轴法,直接高速采样,然后FFT得到实部虚部。

网友:
高速采样+1,自由轴太落后了

网友D(2020-10-08):
参考下这个方案

并行通道LCR数字电桥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354429-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参考下这个方案

并行通道LCR数字电桥

这个方案有一定参考价值。
充分利用ADC的高分辨率

网友(2020-12-11):
我来占坑,太厉害了

网友:
我今天需要测量电容,不知道咋办!!!好好学习学习!

网友(2022-02-20):
正好要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参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