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STM32H750供电,频率问题

楼主(2020-09-02):
STM32H750,3.3V供电,温度较高,如果稍微低点电压供电,如2V做vdd,对主频会有影响吗

网友:
影响比降频还要大。某些模块可能无法工作

网友:
动态时钟不错

基于V7的uCOS-III动态时钟管理方案例程,用于低功耗,含IAR以及MDK的AC5和AC6版本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3600&fromuid=58

网友:
VCORE只有1.2V左右,由VDD(1.62~3.6V)经内部LDO降压得到。你改变VDD,其实内核供电基本没变。影响主频的是数据手册所写的 VOS0 ~ VOS3设置,会微调VCORE

网友:
只考虑vcore不考虑VDDIO、VDDA么,还有SD/emmc外设手册上标注的不允许工作电压低于2.7V。RT1052,H7双核内部倒是有降压型DCDC。

网友:
人家只考虑主频。另外用到USB,VDD也有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