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ThreadX GUIX自带定时器的使用

楼主(2020-09-03):
在GUIX Studio的安装目录的这个例子里面有

GUIX_Studio_6.02\examples\demo_guix_smart_watch

在事件回调函数里面做的处理
/*************************************************************************************/
UINT clock_screen_event_handler(GX_WINDOW *window, GX_EVENT *event_ptr)
{
    switch (event_ptr->gx_event_type)
    {
    case GX_EVENT_SHOW:
        gx_system_timer_start(window, TIME_SCREEN_TIMER_ID, 50, 50);
        return template_main_event_handler(window, event_ptr);

    case GX_EVENT_TIMER:
        if (event_ptr->gx_event_payload.gx_event_timer_id == TIME_SCREEN_TIMER_ID)
        {
            time_update();
        }
        break;
    case GX_EVENT_HIDE:
        gx_system_timer_stop(window, TIME_SCREEN_TIMER_ID);
        return gx_window_event_process(window, event_ptr);

    case GX_SIGNAL(ID_ADD, GX_EVENT_CLICKED):
        screen_switch(window->gx_widget_parent, (GX_WIDGET *)&clock_add_screen);
        break;

    default:
        return clock_pages_switch_event_handler(window, event_ptr);
    }

    return 0;
}

位置:

网友A:
有像emWin那样的一系列小例子就方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像emWin那样的一系列小例子就方便了

随着教程不断更新,资料就多了。

网友:
这个SoftTimer的驱动源头是OS的什么资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