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ucFS文件系统,写操作时重复断电,会导致文件系统损坏

楼主(2020-09-03):
如题,调试ucFS文件系统,在写操作时,重复断电测试,会出现文件系统损坏,返回错误码FS_ERR_DEV_CORRUPT_LOW_FMT,阅读ucFS 手册,文件系统带掉电保护啊,求高人指点

网友A:
应该有FAT Journal之类的东西,有的话,打开。

这个是处理掉电保护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有FAT Journal之类的东西,有的话,打开。

这个是处理掉电保护用的。

对,有这个,已经打开了,也启动了,但是还是会出先,文件系统损坏的问题,文件可以损坏,但是重新上电文件系统初始化,提示系统崩溃不行啊,文件系统崩溃只能格式化,格式化后之前存的文件就都没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有这个,已经打开了,也启动了,但是还是会出先,文件系统损坏的问题,文件可以损坏,但是重新上电文 ...

用的SD卡还是什么,方便的话,看看能不能先低格,然后文件系统格式化,最好用uCFS的API整,然后再试试看。

楼主:
用的咱们V6板子上的NAND FLASH,文件系统格式化是什么?

网友:
我们用的这个

【原创开源应用第2期】基于RL-USB和RL-FlashFS的完整NAND解决方案,稳定好用,可放心用于产品批量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7118&fromuid=58

网友B:
FAT32都有这个问题,没有办法避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FAT32都有这个问题,没有办法避免

带上FAT Journal可以有效避免。

楼主(2020-10-26):
引用 网友A:
带上FAT Journal可以有效避免。

文件系统带上FAT Journal功能,可以绝对避免掉电损坏的问题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文件系统带上FAT Journal功能,可以绝对避免掉电损坏的问题吗?

这个应该要看安全等级了,也就他这个文件系统代码可以达到怎么一个安全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