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A2D] STM32H7的emWin模板例程底层,默认已经开启了带Alpha通道位图加速,但仅支持ARGB格式,不支持ABGR格式

楼主(2020-09-03):
起因说明:

BmpCvt转换生成真彩带alpha通道的时候,特别注意,他默认生成的是ABGR8888:

而选择这个格式的时候,才是ARGB8888格式:

底层优化:

STM32H7底层的做ARGB8888格式硬件DMA2D优化,此优化仅支持ARGB8888格式位图,不支持ABGR8888格式位图:

网友A:
第一第二两个图片,左边选择一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第二两个图片,左边选择一样吧?

已经更新,两个图贴成一样的了

网友:
学习了。这也是之前的困惑

网友B:
其实位图转换器内部可以设置的,在options选项里可以勾选保存为ARGB模式,然后再选择True color with alpha就是ARGB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位图转换器内部可以设置的,在options选项里可以勾选保存为ARGB模式,然后再选择True color with alpha ...

设置过,不起作用,用的ST版本BmpCvt5.40

现在基本就不用这个功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设置过,不起作用,用的ST版本BmpCvt5.40

现在基本就不用这个功能了

好吧,我用ST的5.44版是可以的,低版本就不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吧,我用ST的5.44版是可以的,低版本就不清楚了。

现在直接另存的时候选择也挺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吧,我用ST的5.44版是可以的,低版本就不清楚了。

刚刚测试了5.44不行,这个选项依然不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