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大家推荐一款编辑器

楼主(2020-09-03):
有没有推荐的比较好的编辑器写代码?

之前用的VS,没啥毛病,就是他太大了。如果没有找到合适的替代品,就还是选它了

现在用的VSC,有几个小问题很头疼,没找到解决办法。

问题1:点击F12跳转到函数定义时,经常无法跳转而且会把函数定义及其下方的代码粘贴到当前文本

举个例子

main.c

void main(void)
{
tim_init();
}

tim.c

<div class="blockcode"><blockquote>void tim_init(void)
{
uint8_t i=0;
}

void tim_init1(void)
{
uint8_t i=1;
}
void tim_init2(void)
{
uint8_t i=2;
}

但是在main.c中按F12跳转到tim_init()定义时,main.c文件就会变为、

void main(void)
{
void tim_init(void)
{
uint8_t i=0;
}
void tim_init1(void)
{
uint8_t i=1;
}
void tim_init2(void)
{
uint8_t i=2;
}

问题2:使用VSC自带的代码格式时,某些文件会改变代码内容,而且是特定位置的某些字符变为空格或乱码,而且每格式化一次就增加一个空格。

网友A:
Source Insight,楼主有用过没。

做嵌入式编辑器还是很溜的,论坛这位坛友玩的比较溜,有问题可以咨询他

将Source Insight打造成好用的编辑器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5564&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urce Insight,楼主有用过没。

做嵌入式编辑器还是很溜的,论坛这位坛友玩的比较溜,有问题可以咨询他 ...

3.5的版本用过,4.0没用过。
用不顺手,不太适合我。

网友A:
引用 楼主:
3.5的版本用过,4.0没用过。
用不顺手,不太适合我。

其它是这些

同时测试,VS Code,Si,Sublime Text3和NotePad++,添加了N种插件后,那个编辑代码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 ... 4001&fromuid=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它是这些

同时测试,VS Code,Si,Sublime Text3和NotePad++,添加了N种插件后,那个编辑代码

试了 下SES,感觉还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了 下SES,感觉还不错。

SES的编辑功能很好用,比这些专门的编辑器不差

网友:
C语言的话比较推荐source insight4,比以前的3.5好用多了。尤其是调用预览的结构,看全局变量非常方便。

网友:
一直在用Eclipse+IAR,可在Eclipse里直接仿真调试,下载程序,Eclipse的编辑功能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B:
source insight吧,我有点难以理解为什么有人不用,无论阅读还是编辑都很好用。vsc装了几次都卸载了。配合4k分辨率,清晰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B:
source insight吧,我有点难以理解为什么有人不用,无论阅读还是编辑都很好用。vsc装了几次都卸载了。配 ...

之前用过3.5的。所有方面都很好,但是就是汉字支持不好。
4.0没再用过,有太多很好用的编辑器,不想用年更的编辑器。
现在更倾向于用跨平台的编辑器,万一转linux呢?

网友:
si 3.5对中文也支持的很好吧,我的注释全是中文,没什么问题呀,设置一下就行了。

网友:
我使用vsc也遇到过无法跳转的函数,在mdk5里面跳转则很正常,不过大部分函数都能跳转正常,也没有出现你说的复制粘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