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L-FlashFS] 新版本的RL-FlashFS的sd卡是否只能使用sdio驱动

楼主(2020-09-04):
当SD采用spi驱动接口的时候,发现配置不成功,还是提示要配置SDIO接口,是否还有别的地方需要关闭

SDIO接口

SDIO接口

SPI接口

SPI接口

网友A:
后面我专门做个SPI接口的案例分享下。

楼主(2020-10-29):
引用 网友A:
后面我专门做个SPI接口的案例分享下。

附件为spi驱动sd卡,使用flashfs旧版本的测试代码

spi+sd+flashf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面我专门做个SPI接口的案例分享下。

新版本的flashfs文件系统+spi+sd卡,都是基于stm32f103

新版flashfs+spi+sd卡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版本的flashfs文件系统+spi+sd卡,都是基于stm32f103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