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求助:截屏图片颜色偏蓝,感觉像是颜色通道问题

楼主(2020-09-04):
正常背景为白色,显示没问题,但是截屏后这个图片偏蓝色,感觉像是某个颜色通道的问题。用的函数是 GUI_BMP_SerializeEx(_WriteByte2File,x0,y0,Xsize,Ysize,&hFile);  请教大家一下,不知道问题出在哪了?

网友A:
调用emWin的打点和读点API,对一个坐标位置设置一个颜色值,然后读取回来,看看正常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用emWin的打点和读点API,对一个坐标位置设置一个颜色值,然后读取回来,看看正常不

好的,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用emWin的打点和读点API,对一个坐标位置设置一个颜色值,然后读取回来,看看正常不

硬汉哥帮忙分析一下,按你说的方法。
打点(0x0000FF00)然后再读取一下,读取回来的值是0x0x000007E0,颜色为红色。测试代码和结果如下:
                        GUI_SetPenSize(8);
                        GUI_SetColor(GUI_GREEN);   //        GUI_GREEN = 0x0000FF00
                        GUI_DrawPoint(60,8);

                        color= GUI_GetPixelIndex(60, 8);

                        GUI_SetColor(color);
                        GUI_DrawPoint(70,8);

奇怪的是,我之前用的屏截屏颜色正常,换了一块屏显示正常,截屏颜色不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硬汉哥帮忙分析一下,按你说的方法。
打点(0x0000FF00)然后再读取一下,读取回来的值是0x0x000007E0,颜 ...

注意,你用SetColor的,你的获取函数应该用GUI_GetColor()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你用SetColor的,你的获取函数应该用GUI_GetColor()

谢谢,问题已经找到了,是新屏的驱动问题。
LCD寄存器 Interface Control (F6h)对应的MDT [1:0]: Select the method of display data transferring配置不对导致的。已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问题已经找到了,是新屏的驱动问题。
LCD寄存器 Interface Control (F6h)对应的MDT [1:0]: Select ...

谢谢告知最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