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分享] stm32f10x使用系统bootlader

楼主(2020-09-05):
之前看硬汉哥的系统bootloader使用教程,感觉挺有意思的,但是一直没有尝试。
今天难得有时间,就用手头的stm32f103试了试
看教程的时候简单,但是实际上手的时候,还是遇到了一些小问题
首先看了硬汉哥推荐的stm32bootloader文档,查看了stm32f10x的系统bootloader地址

跳转的核心步骤其实挺简单的,就是关闭外设,修改栈顶,跳转到复位中断
直接修改硬汉哥的 JumpToBootloader 函数,并没有达到跳转的效果,询问了硬汉哥
但是硬汉哥并没有直接给出解决方案。
心想自己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工程师了,硬汉哥的教程已经如此清晰了,
自己花点时间应该是可以找到问题的原因
1.进行仿真,查看memory窗口,跳转的地址里面有东西,跳转地址应该是正确的

2.查看寄存器窗口,发现systick并没有停止工作

单步仿真,最终定位问题

使用的stm32cubemx配置的初始化代码,HAL库默认使用systick定时器
在调用HAL_RCC_DeInit()函数时,如果没有开启systick,它会对systick进行初始化

3.最终解决方法,将HAL_RCC_DeInit()函数放在关闭systick之前即可

最后还有两个小问题
1.如果代码开启了读保护,是不可使用系统bootloader的

2.stm32cubeProgrammer点击连接时,会通过串口向stm32发送两个0x7F, 于是boot中,上电后两秒内串口接收到数据0x7f,则跳转到系统bootloader,否则跳转到app
但是实际使用过程中,发现stm32cubeProgrammer要连续点击3次连接才可以连接上。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Level1读保护可以清除,STM32CubeProg貌似是屏蔽这个功能,早期的Flashloader是可以,看我下面的测试,读保护的话会提示清空程序即可

清空后,重新连接正常了

网友:
終於可以了~非常感谢~

网友(2021-03-12):
非常感谢楼主,折腾一下午,你这一步步分析的很到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