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检测实验,部分代码逻辑存在疑惑,恳请指教!

楼主(2020-09-05):
我使用MDK+STM32F429(v6)。

先贴出代码 bsp_DetectKey函数 (按键检测 V1.3版本
疑惑1:检测连按代码为什么需要放在长按代码之内?
我理解:长按和连按是两种事件,那么也应该允许用户不使用长按,但是使用连按。即应该允许用户设置LongTime等于零,RepeatTime大于零。
疑惑2:在检测到长按事件(消息)之后,为什么不需要将LongCount置零?
我理解:我认为这里应该将LongCount置零,确保产生下一次事件(消息)重新开始。
疑惑3:IsKeyDownFunc函数指针在驱动代码中根本没有使用,建议拿掉。
恳请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A:
1、这是标准的电脑键盘处理机制,可以自己键盘操作体验下。
2、同上。
3、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这是标准的电脑键盘处理机制,可以自己键盘操作体验下。
2、同上。
3、

汉哥,我的例程都是最新下载的,按键检测是 V1.3版本,V6开发板
跟你贴出的代码不相符,请问,这部分代码有更新吗?从哪里可以下载这个最新版本代码?
感谢汉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汉哥,我的例程都是最新下载的,按键检测是 V1.3版本,V6开发板
跟你贴出的代码不相符,请问,这部分代 ...

你看的是不是HAL库版的,我贴的是标准库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的是不是HAL库版的,我贴的是标准库版的。

是啊,我看的是HAL库版本的。
话说,HAL库不是以后的趋势嘛,因此就不在看标准库了,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我看的是HAL库版本的。
话说,HAL库不是以后的趋势嘛,因此就不在看标准库了,哈

HAL库的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