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Wizard] AppWizard V1.08 如何显示中文?

楼主(2020-09-05):
各位大神们,有谁知道如何显示中文呢?

中文显示问题

中文显示问题

网友A:
手动添加支持中文的字库。

楼主:
添加不了,添加进去的XBF文件,我看了,一个中文都没有,是空的

楼主:
手动添加过了,不行的,显示不了,我看了他的XBF文件,里面只有英文字母,一个汉字都没有!呜呜呜

楼主:
我手动添加了,显示不了,我去查看了生产的XBF文件,里面只有英文字母,连一个汉字都没有,头大了,呜呜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动添加支持中文的字库。

添加了,还是无法显示,我查看了他生产的XBF文件,里面一个汉字都没有,只有英文字符,呜呜呜

楼主:
版主,为什么我看不到自己的回复信息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添加了,还是无法显示,我查看了他生产的XBF文件,里面一个汉字都没有,只有英文字符,呜呜呜

多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主,为什么我看不到自己的回复信息呢?

论坛帖子发布和回复都是要审核的。

楼主:
试了一天了,绝望了啊

网友B(2020-10-22):
试了显示不了中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了显示不了中文

没设置对。

网友C(2021-06-23):
硬汉哥有没有试试这个appwizard显示中文呢,弄了好久了也没弄出来,appwizard生成的xbf文件里没有中文,FontCvtDemo生成的xbf又导入不了appwizard里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硬汉哥有没有试试这个appwizard显示中文呢,弄了好久了也没弄出来,appwizard生成的xbf文件里没有中文,Fon ...

我的第3版emWin教程基础部分快弄完,将开启这个AppWizard章节。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的第3版emWin教程基础部分快弄完,将开启这个AppWizard章节。

可以了,字库的范围没选

网友D(2021-08-15):
引用 网友C:
可以了,字库的范围没选

问一下,中文字库的范围是多少? 我怎么没有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问一下,中文字库的范围是多少? 我怎么没有找到

近期更新AppWizard教程,到时参考我的说明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问一下,中文字库的范围是多少? 我怎么没有找到

软件里字库添加这个区域,前提是你的字库支持中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软件里字库添加这个区域,前提是你的字库支持中文

字库支持中文是怎么操作?教教孩子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字库支持中文是怎么操作?教教孩子吧

字库支持中文是指xbf文件里面有中文(FontCvtDemo V616工具可以查看),把中文范围选上后,工程导入字库
创建TEXT文本,添加语言加入中文字
创建TEXT控件,选择刚刚创建的TEXT文本,然后选择刚刚导入的字库,就可以显示中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字库支持中文是指xbf文件里面有中文(FontCvtDemo V616工具可以查看),把中文范围选上后,工程导入字库
...

感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