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X全家桶] ThreadX移植到IAR 8.3报错

楼主(2020-09-05):
    最近开始学习ThreadX,下载了例程,在STM32CUBE IDE编程验证过了,下载到开发板也能正常工作,但是因为不习惯STM32CUBE IDE的环境,就像移植到IAR,移植完了一直报这个错误(只有GUI相关工程才会报),怀疑是.icl文件配置不对,但是用的这个文件也是下载的IAR例程里面的,请问大家有遇到过吗?如何解决?
Error[Lp011]: section placement failed
            unable to allocate space for sections/blocks with a total estimated minimum size of 0x10'a054 bytes (max align 0x8) in <[0x2001'0000-0x2004'bfff], [0x2004'c000-0x2004'ffff]> (total
uncommitted space 0x4'0000).
            Uncommitted:
            [0x2001'0000-0x2004'bfff]: 0x3'c000
            [0x2004'c000-0x2004'ffff]:   0x4000
Error while running Linker

网友A:
这个提示是RAM超了。

网友B:
GUI_NUMBYTES(在GUIConf.c里)改小一点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提示是RAM超了。

这里应该是默认配置了内部的ram,没有使用外部的ram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里应该是默认配置了内部的ram,没有使用外部的ram

移植GUIX,要用外部。

楼主:
引用 网友B:
GUI_NUMBYTES(在GUIConf.c里)改小一点试一下

改小了也是一样的,内部ram就是不够的,替换了官方提供的.icl文件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提示是RAM超了。

嗯  更新了官方提供的.icl文件就没问题了,使用默认的.icl文件没有使用外部SDRAM。